向SIM300发AT指令,返回值是怎样处理的?

楼主(2011-10-23):
用单片机向SIM300发送
AT+CLPORT="TCP","2022"

会返回
AT+CLPORT="TCP","2022"
OK
或者发送
AT+CIPSTART="TCP","123.230.8.211","80"

会返回
AT+CIPSTART="TCP","123.230.8.211","80"
OK

CONNECT OK
请问这些返回的
AT+CLPORT="TCP","2022"
OK
或者
AT+CIPSTART="TCP","123.230.8.211","80"
OK

CONNECT OK
是否都要用串口接收,然后放在数组里,在程序里处理吗?如果只想检测返回的OK或者CONNECT OK,这样可以吗?做过这方面的朋友或者购买gprs开发板的朋友可否提供一下例程?期待你们雪中送炭!

网友:
可以关闭回显吧!
ATE0         关闭回显。程序初始化AT部分首先关闭回显。
ATE1         打开回显。使用超级终端测试命令时打开。

试下!!!

网友:
关闭回显,直接接收OK进行判断~

网友:
请问您调试通了吗?我也在调试类似的

楼主(2011-12-13):
回复 网友A:

按照1楼说的,关回显就行!

网友:
各位说的都很对,就是关闭回显!

网友(2012-02-17):
数据丢到缓冲区,然后strstr(RX_BUF, "OK");如果返回NULL,就表示没收到。。。。
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判断接收已经完成,这个很纠结

网友(2012-07-01):
正在查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好帖~~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