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单片机pwm驱动mos管,mos管外接负载,怎么检测是否连接负载啊?

楼主(2011-10-24):
请教高手,单片机pwm驱动mos管,mos管外接负载,怎么检测是否连接负载啊?
还有帮忙推荐下便宜的单片机 最好内部晶振 pwm输出,8个io以上

修改原因少了一个标点符号,容易误解,还有最好便宜点3块钱以下

网友:
STM32,再加一个IO检测电平判断负载。

网友:
最好便宜点3块钱以下,   PIC16F716 有PWM 和ADC功能

网友:
在地线上串一个采样电阻,可以检测线路是否连接正常,还可以测试开短路,但是测试开短路一定要快,大概几个毫秒的时间内,要不然容易烧mos管或者保险

网友(2012-11-13):
不明白,如何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楼上XYANG18

不明白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