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可以改成3D打印机?

楼主(2011-10-24):
雕刻机可以改成3D打印机?
控制系统相似,怎么不开发3D打印机?

网友(2011-11-30):
期待能开个专题,集结大家的力量一起diy!

网友:
正好是相反的,3D打印机是用散的材料堆成特定的形状,雕刻机是用方形的材料成钻铣成特定的形状。
3d打印机的原料很贵,这是不容易推广的原因之一

网友:
可以的,全开源的。
搜 REPRAP

打印原料其实也不贵,就是塑料丝,只不过卖的人少就贵了。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其实就是软件和主轴替换为材料挤出这两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嘛?

这个国外有大把的开源项目,很容易移植过来。3D打印机通常都是工作平台移动,而换成雕刻机的Z轴移动即可。主要是热挤出控制部分。

网友:
这个,玩儿玩可以,觉得目前DIY出可以用的相当难。打印材料是个关键难题。

网友:
有的是雕代木和做手板。

网友:
成本1000元的3D打印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是学习了,第一次知道3D打印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