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33A电压档表笔悬空不归零,正常吗?

楼主(2011-10-24):
电压数值不停地往上跳,放一个晚上可以条到200mv,正常吗?
还有,自动关机按select唤醒后,就不会再自动关机了吗?

网友:
表笔悬空,mV档测量值如果是零,才是故障.
我也有一个三十多元的UT3X, 这个型号起的有意思,UT33是否表示价格是33元;
不过这表对得起这个价格.精度远远优于规格书指标.

楼主:
33元?我买的68元。

自动关机唤醒后还能再次自动关机吗?

网友(2011-11-24):
俺也用这个
没试过
但是感觉电压乱跳很正常
楼主可以试试在电磁屏蔽环境下看看电压怎么变
是不是跳得动静小一点了

网友:
建议你查一下说明书,如果200mV档位的输入阻抗>1000M,那么表笔悬空读数乱跑那就是正常合理的,高档的万用表都是这样的。
UT33系列除了UT33A以外全部是最廉价的830B的变种,电压档内阻10M,表笔悬空读数为0不会跑,上面某人不懂装懂了。但是UT33A只是采用了类似UT33系列的外壳,内部结构与其他UT33系列的表完全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议你查一下说明书,如果200mv档位的输入阻抗>1000m,那么表笔悬空读数乱跑那就是正常合理的,高档的万用表都是这样的。
ut33系列除了ut33a以外全部是最廉价的830b的变种,电压档内阻10m,表笔悬空读数为0不会跑,上面某人不懂装懂了。但是ut33a只是采用了类似ut33系列的外壳,内部结构与其他ut33系列的表完全不同。

谢谢指点。
看了说明书阻抗是10M的

网友:
俺不懂装懂了

网友:
UT33A在朋友那见过一次,自动挡,好像反应速度还挺快的。
mv档表笔悬空应该是有电压显示的,mv档输入阻抗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压数值不停地往上跳,放一个晚上可以条到200mv,正常吗?
------------------
正常,大多数有单独mV档的表输入阻抗都很大,有1G欧, 所以都不归零,短接表笔会归零.

还有,自动关机按select唤醒后,就不会再自动关机了吗?
会,会再支持15分钟再次自动关机,一直下去, 如果不想自动关机,要先按住Select再开机,就不会自动关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自动关机按select唤醒后,就不会再自动关机了吗?
会,会再支持15分钟再次自动关机,一直下去, 如果不想自动关机,要先按住select再开机,就不会自动关机了.

可是我的表按select唤醒后就不会再关机,拨动波段开关唤醒可以再次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