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ICL7135 4.5位 2V电压表,想装个可以测2K以下的精度不错的表怎么做

楼主(2011-10-24):
做了个ICL7135 4.5位 2V电压表,想装个可以测2K以下的精度不错的表怎么做

想拿来给朋友测电阻用(粗测),他是生产温度传感电阻的,一般10-1000欧吧。

虽是粗测但因最终要求高,不知如何搭配电路好?

测量电流不能大。

网友:
做一个1mA的恒流源,保证1.0x稳定度应该满足你的要求了。

电路么,就参考一般万用表上的比例法测电阻的方法,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