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由FPGA的PLL产生的差分时钟供两片AD使用

楼主(2011-10-24):
由FPGA的PLL产生的差分时钟供两片AD使用。大家帮忙看看电路图有没有问题。

网友:
FPGA锁相环相位抖动过大,不适合用于与模拟接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看你用fpga的,fpga的引脚都有延时,altera的好像不打适合这个场合,建议采用xilinx的dll产生相移180的两个时钟,利用fpga的ddr触发器输出

网友:
时钟改为其他接口实验一下,差分时钟会有些抖动的,另外带两个元件,需要实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