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IY示波器 前端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1-10-24):
今年大三了,毕业设计是我自己选的做示波器,但是现在卡在示波器衰减,程控放大的前端电路设计上了,有个问题希望大家指教。

电路是这样的,问题是通过衰减电路的信号进入继电器或运放的时候再出来都会相对地有一个直流偏置(输入峰峰值2V的无偏置正弦波),而且在通过74HC4052选择不同的放大倍数时,这个偏置还会变,以至于信号相对地越跑越远了,很纠结,是不是因为运放的失调电流?

很纠结,请指教,谢谢!

网友:
U1A的输出有直流偏移吗?
不用4052,用导线直接短接选择U1B的反馈电阻,看看是否有偏移。即可以确定偏移是否由4052引入的。

失调电流和失调电压应该都有的,只是大小的区别。示波器模拟前端为了保证低频特性,放大器各级之间是直接耦合的,所以偏移也会逐级放大,你可以在放大器之间串入隔直电容做实验看看。

网友:
NE5532的输入偏置电流典型值为200nA 当继电器K2打到0.05那点时,在47K电阻上产生9.4mV的输入电压,当继电器K2打到0.5那点时,在(470K+47K)电阻上产生103.4mV的输入电压,把运放换成FET输入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