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的热电偶AD转换电路

楼主(2011-10-24):
(无正文)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V/F 变换。。。。温度稳定性好么?

网友:
我看到仪表上用过,精度还不错就是速度有点慢

网友:
那位高手能分析一下照顾新手

网友:
V/F 变换

网友:
多少V转换成多少F

网友:
有些936焊台就是热电偶的

网友:
本人没有做过热电偶的电路,但是对这个电阻的值有点怀疑啊。

网友:
好像连冷端补偿都加上了,那个D2(4148)提供冷端补偿电压

100M的电阻有是有,在这里作用个人表示看不懂

----欢迎看我签名栏广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连冷端补偿都加上了,那个d2(4148)提供冷端补偿电压
100m的电阻有是有,在这里作用个人表示看不懂
----欢迎看我签名栏广告

顶,哪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中的R6和R7,阻值标错了。在电路板上R6的阻值是18k,R7为51欧,R1为1M.

楼主:
以上电路是从磁条挤出机的温控表上抄下来的,断开R10前面的电路,从R10输入0-2.5V的电压,输出频率是0-22K.线性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到仪表上用过,精度还不错就是速度有点慢

速度倒不是太担心,多数应用热惯性都很大的。。

网友:
花生博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郑州的

网友:
R1的作用是对热电偶进行的断偶检测。
工作过程如下:
正常工作时,由于热电偶本身的内阻很小(相对于100M的上拉电阻),所以,热电偶上分得的电压可以忽落,不会影响正常的测量;
当热电偶断偶(回路断线)时,没有的热电偶回路的分压,相当于运放的输入端通过100M电阻接到VCC上,使得运放的输出远远大于正常值,后续的电路可以根据此电压判断出电偶断线,从而给出相应的提示。

---呵呵,修改错别字---

楼主:
重新上图

网友:
顶二十三楼

网友:
等高手分析

冷端怎么补偿的

网友:
坐等冷端补偿分析

楼主:
一款热电偶冷端补偿电路

楼主:
有哪位仁兄写过热电偶程序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哪位仁兄写过热电偶程序呀?

同问,想搞个电烙铁温度控制,但没程序啊

网友:
我比较关注线性矫正。否者ad系列的几十块一个ic白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种AD转换电路的精度如何?高吗?

比TM7709如和?

网友:
这是我从一个表里抄下的电路

我的理解:

LM385-1.2,系统1.2V稳压二极管,稳压在1.2V
该电路所用热电偶为K型.其温差电动势为40.7μV/℃。
Dl为冷端补偿二极管,首先测出其温度系数为2.38mV/℃.然后用电阻分压法将其温度系数压缩为40.7μV/℃.与热电偶一致。2.38mV/℃ ÷40.7μV/℃  ≈58.48.选电阻R5与R6之比为57.48,R5=33kΩ,则R6=574Ω。当温度上升时.D1压降减小,R6上的电压上升,且是与Dl温度系数保持严格比例关系的40.7μV/℃,当然,选用的D1不同时,R5、R6的电阻比也应改变。
热电偶产生的温差电动势迭加在R6的电压上,差分AD的IN+端。同时。用VR1、R9、R12与电源电压进行分压.用以进行平衡调整,使在O℃时电压表指示为零。这一电压接在IN-端。这样,当热电偶的测量端不测量时(断偶),AD为0。在测量端测量时,测出的热电势加在Dl的分压点上,测量的是热端温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A/D转换用ADC0809,就是在PT100热电阻测温中,
再经过单片机控制温度显示出来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M385-1.2,系统1.2V稳压二极管,稳压在1.2V
该电路所用热电偶为K型.其温差电动势为40.7μV/℃。
Dl为冷端补偿二极管,首先测出其温度系数为2.38mV/℃.然后用电阻分压法将其温度系数压缩为40.7μV/℃.与热电偶一致。2.38mV/℃ ÷40.7μV/℃  ≈58.48.选电阻R5与R6之比为57.48,R5=33kΩ,则R6=574Ω。当温度上升时.D1压降减小,R6上的电压上升,且是与Dl温度系数保持严格比例关系的40.7μV/℃,当然,选用的D1不同时,R5、R6的电阻比也应改变。
热电偶产生的温差电动势迭加在R6的电压上,差分AD的IN+端。同时。用VR1、R9、R12与电源电压进行分压.用以进行平衡调整,使在O℃时电压表指示为零。这一电压接在IN-端。这样,当热电偶的测量端不测量时(断偶),AD为0。在测量端测量时,测出的热电势加在Dl的分压点上,测量的是热端温度。

网友(2011-11-30):
回复 楼主:

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便宜的温控器就是这样的电路!好多的

网友:
这个要置酷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应该说这些电路都是经过实际考验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网友:
嘿嘿,楼主提供电路,谢谢了!

网友(2013-01-28):
楼主分析一下如何工作的呀,好像要积分的.

网友:
热电偶压频转换,记号下

网友:
标记热点偶

网友:
表示看不懂,TC

网友F:
对于热电偶测温,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microchip的《Precision Temperature-Sensing With RTD Circuits-AN687》这份文档。做为RTD测温,使用恒流源进行阻抗检测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学习了,没用过热电偶,先做个记号!~

网友: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使用恒流源进行阻抗检测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热电偶压频转换

网友:
哈哈  焊台白菜价了  人手一只。。。。

网友:
U2是完成的VF的线性调理吗?

网友(2013-05-08):
引用 楼主:
以上电路是从磁条挤出机的温控表上抄下来的,断开R10前面的电路,从R10输入0-2.5V的电压,输出频率是0-22K. ...

这个温度能精确到多少?

网友:
mark 过段时间会用。

网友:
mark 标记下  热电偶

网友(2014-01-02):
丛V/F部份的元件参数看,这个线路是我十年前仿制的
热电偶放大部份有多处错误
但V/F部份是对的
V/F的线性非常差,温度漂移很难控制,早己被弃用

网友:
小弟初学热电偶放大电路,不知图上的NE555定时器是干什么用的?请大侠赐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热电偶测温,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microchip的《Precision Temperature-Sensing With RTD Circuits-AN687 ...

卡门了下,确实不错!

网友(2014-12-18):
那3个100M的电阻值不对吧

网友(2016-05-30):
mark 热电偶+冷端补偿+V/F

网友(2016-07-15):
热电偶电路图

网友(2017-10-08):
热电偶压频转MARK

网友G:
请教老师给分析下这个电路 是怎么工作的。是不是属于双积分AD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老师给分析下这个电路 是怎么工作的。是不是属于双积分AD转换

有做过运算放大 器双积分的高手没?给指导下。。。

网友:
这个不错,先记下来,正好现在也在搞PT100啊什么的

网友(2018-11-05):
V/F转换是将被测物理量经传感器转换成与被测信号成比例的连续变化的电压(或电流)量,再转换为电压V〔或电流I)的脉冲频率(f)或周期(T)。

网友(2019-06-06):
非常感谢,非常实用

网友:
mark一下!好好学习一下 热电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疑问这电阻。。

网友(2019-09-11):
引用 楼主:
重新上图

楼主还在吗? 为什么R6是18k,R7=51Ω, R16=18K,R17=200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