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什么时候要接入时钟 clk(假如50M)

楼主(2011-10-24):
最近看了一些例子  对一些东西不是很了解  什么时候要接入时钟 clk (假如50M)   什么时候不要加入时钟   希望大神帮帮忙

网友:
一般情况,无论什么时候都要clk的

网友:
不接时钟怎么工作啊。就是你全部是组合电路,也需要外部时钟啊。

网友:
没有时钟寄存器罢工

网友:
不需要时钟作为敏感信号的时候

网友:
时序电路必须要时钟 ,纯组合电路不需要时钟

网友:
什么时候都要有一个基本时钟在工作的,要是想低功耗些可以接两个,一个高频的,需要时候才用,一个低频的维持正常运转。

网友:
时钟是FPGA必须的,根据芯片参数,可选不同的时钟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