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CVAVR编写,AVR驱动LCD可以自定义管脚吗?怎么定义或者设置?

楼主(2011-10-24):
请问一下,CVAVR编写,AVR驱动LCD可以自定义管脚吗?怎么定义或者设置?

网友:
如果你使用CVAVR提供的LCD驱动函数,那么I/O的定义就必须按库的规定定义,这个在CVAVR的帮助说明中有,而且有简单使用的例子。

如果你是自己编写LCD的驱动,那么你可以按自己的要求定义使用I/O。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把库给改了,呵呵!

网友:
怎么改的?正好我有一个开发板,板上1602接口定义与cvavr的不同,我也想改一下,方法可以共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