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STM32 Radio中GUI的程序时遇到问题,请教aozima !!!

楼主(2011-10-24):
example中的GUI1不能编译,GUI2,3,4可以编译,按照硬件图接好之后程序下载进去白屏,程序死在读屏ID后,ID不匹配,死在下面的while里。我用的是红牛板,液晶屏是2.8寸,控制器9325,接线应该是没问题,多次检查。cs,reset,rs,rw,rd都是按照程序接的,请问,问题还可能能出在哪里?谢谢了!!!   查看寄存器       DeviceCode =OXFFFF;                                                                                                    if( (DeviceCode != 0x9325) && (DeviceCode != 0x9328) && (DeviceCode != 0x7783) )
    {
        printf("Invalid LCD ID:%08X\r\n",DeviceCode);
        printf("Please check you hardware and configure.");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