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编程器可以烧写字库到AT45DB041D?

楼主(2011-10-25):
什么编程器可以烧写字库到AT45DB041D?

楼主:
回复 网友A:
labtool-48

谢谢回复!

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我单片机都已经有了编程器了。就是这个烧字库的没有!这个要两千块呢!

网友:
在单片机中写个程序去烧.

网友:
LZ可以用W25X40代替,也是512KB的,比at45db便宜,而且编程器可以用CH341做,编程器成品也只要几十元。

网友:
如果只是用字库而不需要写入别的数据,可以用GT21系列的字库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可以用w25x40代替,也是512kb的,比at45db便宜,而且编程器可以用ch341做,编程器成品也只要几十元。

目前是有用WINBOND的25Q16替换。不过45DB还是有使用的!

另外,词芯片不只是存储字库,还存储其他信息!

网友:
又查了一下,RUNFEI1800也可以烧。这个比较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查了一下,runfei1800也可以烧。这个比较好找。

查了这个的资料,好象是支持烧写AT45DB041D,但是又不支持WINBOND的W25X16AVSIC。郁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可以用w25x40代替,也是512kb的,比at45db便宜,而且编程器可以用ch341做,编程器成品也只要几十元。

看起来好像也是Winbond的吧?我们是用W25X16代替的。这个编程器可以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本论坛里搜索“CH341”关键字,可以找到许多资料。

我参考了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5523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h341&bbs_id=9999

另有一个帖子是用ch341写at45db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5167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h341&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在本论坛里搜索“ch341”关键字,可以找到许多资料。
我参考了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5523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h341&bbs_id=9999
另有一个帖子是用ch341写at45db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5167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h341&b......

非常感谢,拜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