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問:Cyclone II的開發板DE2,要怎麼燒到Cyclone II裡?

楼主(2011-10-25):
如標題:
很傷腦筋

下載去跑,沒問題... 但是關機再開機就沒了
到底要如何燒到Cyclone II裡???

楼主:
http://www.cnblogs.com/xxfighting/archive/2011/03/17/1987213.html

网友:
燒到EPCS4那個芯片上就可以了。
CYCLONE上電的時候會到EPCS4那個配置芯片進行讀取并加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燒到epcs4那個芯片上就可以了。
cyclone上電的時候會到epcs4那個配置芯片進行讀取并加載

正解,要选着AS烧写方式。烧写到EPCS配置芯片里。

网友:
AS配置模式,烧录到epcs就行

楼主:
楼上两位弟兄,感谢~
不过,更大的问题来了

这是DE2开发板,可是今天我们要做自己的板子时,怎么办?
总不能也把EPM3128和FT245这些都放到我们自己的板上吧!?

如果用JTAG直接连到cyclone的jtag那4只脚,
又变成一定得要用打印并口来烧了???

楼主:
大概知道了,
得買個USB-Blaster

网友:
DE2板载USB-Blaster吧。。。

网友:
自己做的板子只做AS和JTAG两个十芯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