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个关于恒流源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1-10-25):
原理图如下

图为恒流对电容C1,C2,C3充电,(共十路,每路都有电压检测,图中画了三路充电,一路检测)。充电到3.6v时,自动停止充电。
要求充电时绿灯亮,充满红灯亮。
现在问题是:当电容充电到接近3.6v时,绿灯,红灯都亮,而且电容上的充电电流时慢慢减少的。并不是当U1B正输入端电压大于基准电压时D1和Q4导通,电容上的电流立即减小为零。请问这是为什么?有什么别的方法让电容充到3.6v自动停止充电吗?

楼主:
R4 50欧
R5 150欧

网友:
D1单独用电源,运放改用FFT输入的,意思是用输入偏置电流小的
运放,LM324不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D1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