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快速打开和关断的MOS驱动电路

楼主(2011-10-25):
最近这两天查看MOS驱动电路,大家都推荐采用三极管图腾柱的方式来驱动MOS管,我打算采用下图方案在驱动MOS管来PWM电机调速。

但是上图有个问题,就是一上电MOS管就会导通,单片机复位状态是IO口是高祖态,这样电机就会误动作,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我需要的同样开关速度快,上电默认MOS管关闭,只有在我需要的时候才打开的驱动电路,请知道的朋友帮我推荐一个,最好的是已经应用于实际产品的电路,谢谢!最近为这问题很是烦恼,网上资料不少但是感觉我从下手。

网友:
你把PWM1直接接地,看是不是还导通。如果是就是电路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MCU的问题。

网友:
正常,这个电路肯定会一上电就导通

网友:
R18的前面加一个上拉电阻,使上电Q5导通

网友:
专用驱动电路很贵吗?明明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PCB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推荐一个便宜又实用的IC吗?

网友:
电机驱动 L298N 淘宝上十元一片,专卖的电机驱动模块二十多,只是不知道芯片怎么样,清洗的翻新的

网友:
IR2110同相双通道....2184高端同相低端反相
MIC4424 双通道低端

网友:
3楼说的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18的阻值取的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3楼说的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18的阻值取的太大了
的确,都进入放大区域了   基极电流控制在1mA吧    另外 集电极电阻也偏大,集电极电流最好控制在2mA吧

网友:
不做隔离吗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2084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桥&bbs_id=9999

网友(2018-11-27):
MARK,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