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AS模式可以下载,但程序不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1-10-25):
现在在焊一块FPGA的板子,JTAG模式可以下载,程序也正常运行。但AS模式下,程序能下载,但速度超级慢,而且下载完之后程序不运行。
后来我用示波器看conf_done这个信号,发现在JTAG下,下载中和下载后conf_done由低变高,属于正常现象。
但这时候我把线插到AS口上,就发现conf_done信号被拉低了,在还没有断电的时候(原来JTAG下载进去的程序还在运行),原有的程序也不工作了。

再之后用AS模式下载,conf_done信号从0v变到0.2V,这时候程序下载,但下载完后,也不运行。
我的fpga是EP3C25,配置芯片是EPCS16.可以排除是EPCS的问题,因为同样的芯片我在我的另一块FPGA的板子上都运行良好。
原理图也没有什么问题,两张板子的JTAG,AS原理图也是一样的。
我也搜过坛子里其他的帖子了,好像没有人遇到我这样的情况,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MSEL【2:0】的配置是100,直接接在电源和地上的

网友:
AS下载,断电重启没?

网友:
把AS口的下载线拔了,再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曾经遇到过,建议查一下nstatus引脚是否拉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http://www.cnblogs.com/crazybingo/archive/2011/04/02/2003896.html

刚才突然看到这个帖子,然后我又去找了下CYCLONE3的CONFIGURATION SCHEME,发现MSEL是100的话不支持,需要改为010.现在正在飞线,等会出结果了再来汇报

楼主:
确实是MSEL的设置问题,又飞线啊~改成010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28):
我也是楼主的这个问题,在MSEL的设置上我确实是010的,1的那里是2.5v,但还是JTAG能调试,AS能下载但不能运行

网友:
EP3C25检查一下背面底部大片的金属是否已经连接GND了。AS加载,哎,你不焊接FPGA都可以做的。

网友:
我用的是EP3C25Q240的芯片,背面是没有金属的。搞了好久了,头疼死了。。。

网友:
搂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Quartus II ?我以前已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换用Quartus II 9.1SP1.就OK了。

网友(2012-05-12):
我这有一块也这样子,肿么办肿么办啊,急着呢

网友:
这个非常的有用 谢谢

网友(2013-09-1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的是3C16的FPGA。具体情况是,JTAG可以下载到EPCS16,但是通过AS座子就是下载不进去,看了楼主发的那个链接,找到原因是JTAG的电压不对,使用的是3.3V电压,MSEL使用的是2.5V电压。我调了之后是JTAG修改成2.5V之后,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当AS与JTAG同时存在的时候,MSEL与JTAG必须保持一致的电压。非常感谢楼主的帖子,希望大家都做这样的交流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