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RC500天线的设计

楼主(2011-10-25):
公司原设计的天线读卡距离只有2cm,我重新设计了一个。由于没有经验,这样设计不知道有没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指导…
说明:线宽为0.1in,因为天线的安装位有金属,所以天线离边距有5mm的距离。匹配电容因为没有经验现在也不知道用多大,大家不要BS我。⊙﹏⊙b

网友:
天线走线不要这么粗,线圈面积要尽量画的大点,周围有金属的话可以通过调节匹配电容改善,装到环境中按实际情况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线走线不要这么粗,线圈面积要尽量画的大点,周围有金属的话可以通过调节匹配电容改善,装到环境中按实际情况调节

谢谢~!因为有外框有金属,所以不敢画得太大了。我把线粗调整下

网友:
天线30mil足够了,线间距尽量小,距离外边框金属距离最好保持5mm以上。

网友:
NXP的RC500手册里面有详细的天线计算和形状设计

网友B:
我的天线稳定95mm.线宽40间距30。并且均匀分布。
上层线方向不好吧。
既然是圆的为何要画成见方的。面积很重要。

网友(2012-02-26):
天线的安装位有金属,就估计不太好弄,会有干扰。

网友(2012-04-07):
天线还有那么多的讲究的啊,受教了

网友:
直接把别人设计好的 能用的拖过来就好了

网友(2012-06-29):
有高手在不  天线电路问题

网友(2013-02-02):
有高手愿意分享天线PCB不?最好读卡距离能在10MM左右的,谢谢,本人是菜鸟。。。本人邮箱:345457157@qq.com

网友C(2013-04-07):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线稳定95mm.线宽40间距30。并且均匀分布。
上层线方向不好吧。
既然是圆的为何要画成见方的。面积很 ...

你好 能咨询下关于RC500方面的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能咨询下关于RC500方面的东西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