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1788连接AT070TN83 V.1的问题

楼主(2011-10-25):
最近买了块优龙LPC1788的开发板,自己有一块AT070TN83 V.1就没有买优龙配的7寸屏(都是用的AT070TN83 V.1),用的FPC转接板转的2.00间距插座连接。烧入开发板自带的UCGUI例程发现,demo在运行,只不过颜色不对,有点花屏。一开始我怀疑是不是线接错,然后排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错误。后来用jlink调试,发现只要一使能LCD,SDRAM写入数据就会出错,而显存就是放在SDRAM中,所以会出现花屏。关闭LCD模块,SDRAM测试又正常了,而且把屏拔掉,空板调试依然是这样,一开LCD SDRAM就开始抽抽了。

不知道有没有兄弟正在玩LPC1788的,有没有遇过这种问题。又或者有优龙7寸屏带的底板资料的,可以分享一下,看看是不是我转接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开发板自带的UCGUI例程是驱动AT070TN83 V.1的? LCD初始化是不是有冲突的地方!

楼主:
自带的例程里面LCD可配置的,我配置的是YL_LCD70,优龙自己的7寸屏就是用的AT070TN83 V.1。
而且就算液晶配置有问题,那也不至于导致SDRAM写入错误吧?只要我一开液晶显示,然后进行SDRAM校验就不对了。
唉,搞了一天了还是没搞定,明天用示波器看看SDRAM的信号,看看是不是使能LCD后会对SDRAM信号有影响。

网友:
sdram的配置会影响LCD!

楼主:
请问SDRAM的配置哪里会影响LCD? 引脚配置还是其他配置?我觉得SDRAM设置能影响到LCD的除了引脚配置出错,LCD 显存起始地址LCD_UPBASE,其他就没啥能影响的了。我已经参考了N个demo板的程序,依然搞不定。。。。。
我打电话去优龙技术服务,他说我的液晶不是优龙原装的,我刚拍了个原装液晶,明天再试试看。。。。

楼上的大侠如果有运行正常的工程,不知能否共享一下,或者贴一下液晶初始化和SDRAM初始化的代码?

网友:
大侠谈不上,NXP例程里的LCD例程修改下就可以! QQ:1171556605

网友A:
我们买了优龙的LPC1788的开发板,并且带有7寸屏,实验一直正常。

网友:
应该是LCD DCLK 频率配置太高,导致SDRAM的带宽被严重占用了
请问楼组的SDRAM芯片是32bit还是16bit,LPC1788跑在哪个频率,LCD DCLK设置是多少,LCD是24bit模式还是16bit模式

网友:
1788多少钱一片?

网友:
请问楼主。花屏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出现跟你一样的情况了   如何解决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在今天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主问题解决没?

网友:
不过我问题是 在SDRAM操作好像就有点问题。进行数据读写校检测试。会偶尔出错。。开液晶后 就是大量出错。

网友(2011-11-24):
开液晶屏后,是什么原因影响SDRAM大量出错呀?   sdram参数配置问题?

网友:
LZ,你先把主频降下来测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是板子布线上的问题或是片子的模式设置有点问题

网友:
使用1788+32bit单片SDRAM+AT070TN83 V.1的路过,60HZ无压力

网友:
楼主的板子在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网友(2012-01-02):
有需要LPC1788片子的联络我哈。呵呵,看签名。呵呵

网友:
忧龙的UCGUI工程在哪里可以下载啊,知道的兄弟提供一下啊

网友(2013-06-07):
引用 网友A:
我们买了优龙的LPC1788的开发板,并且带有7寸屏,实验一直正常。

大神,能否共享下优龙LPC1788+AT070TN83显示的驱动程序

网友:
你好,楼主有优龙开发板的LCD驱动程序吗,AT070TN83的,能否发我一份。

网友(2014-06-17):
AT070TN83需要另外接驱动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