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RXFIFO可以一次接受多个帧?

楼主(2011-10-25):
CC2530 RXFIFO可以一次接受多个帧,手册上面这么说的。
接收单帧,第一个读出的字节是后续字节总长度,按照它来读取FIFO即可。
那么怎么判别处理多个帧呢?

网友:
干嘛要接受多帧再读呢?不是给你自己添麻烦吗。
我也在用2530,不过是直接用的TI的协议栈,还真没研究过他是只接收一帧还是接受多帧再读的。这个你测试一下就行了么。
即使是多帧,也会有帧头帧尾的标志啊。一查标志位不就知道是第几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