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命令集AT+CGDCONT=1,"IP","CMNET"与AT+CSTT的疑问

楼主(2011-10-25):
使用SIM900A的模块
首先疑问来自于 PDP CONTEXT的理解。

1.PDP CONTEXT,移动场景,这个到底是什么?在哪种应用中才需要定义?
2.AT+CGDCONT是定义移动场景,包含APN;CSTT也可定义APN,那APN到底是在那条命令中设置?

SIMCOM的技术支持表示 AT+CGDCONT=1,"IP","CMNET" 这条命令在数据传输中用不到,难以理解

3.如果我发了一个数据去服务器,会不会在 SEND OK 回复之前收到服务器发过来的数据或者短信提示?也就是说命令和回复会不会被打断?

网友(2014-04-01):
我也遇到这些疑问了。。。请问大哥你两年多时间里解决了么。。。?

网友(2015-04-12):
引用 网友A:
做GPRS开发两年了,从未遇到过此类问题

请问一年过去了,AT+CSTT 这句如何识别,不同运营商,自己提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GPRS开发两年了,从未遇到过此类问题

你好,大侠,又遇到你了,再次请教下:
和楼主说的第三个问题类似,我这边特意测试过,在GPRS模块发送数据的时候,从服务器端发数据(比如设置指令等)给GPRS模块,有时GPRS模块接收到的数据会处于“>”和“SEND OK”之间。
请问这时你是怎么“同时”处理接收到的“指令”和检测模块“返回值”的?

还有一个问题,在GPRS模块向服务器发送数据的时候,把服务器网线拔掉,MCU对GPRS模块发送“AT+CGATT?”,"AT+CIPSTATUS"等指令,模块依然返回“+CGATT: 1”和“STATE: CONNECT OK”,大概要过n多分钟(有时几十分钟),才检测到连接断了,请问你是怎么及时判断到GPRS模块和服务器的连接断开的?每次发送数据都采用握手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