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位单片机的下载器贵不贵?

楼主(2011-10-25):
看三星8位单片机有几款的价格非常低,不知道下载器贵不贵?

另外,有用过三星单片机的说说其抗干扰能力如何?

网友:
目前我也遇到些问题,,,,IAR一直和仿真器连不上,

楼主: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三星单片机支持ISP编程吗?

回复 网友A:
目前我也遇到些问题,,,,iar一直和仿真器连不上,

网友:
我用的是什么OPEN NICE I500 , 听说是5000多,,,只能连上汇编,不能连上IAR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68148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sam8&bbs_id=9999

【1楼】 steven 独钓一江秋
积分:798
派别:
来自:
声明:转载别人的,如有误传,请自行研究和解决!

IAR-C如何连接OPENICEI500硬件进行仿真的说明
1.在安装IAR-C之前,必须确保已经安装了OPENICEI500集成开发环境
2.IAR-C在启动硬件仿真之前,它必须首先对硬件探测并进行初始化过程,
  而IAR-C自带的openiceconfig.exe可能由于版本问题,无法实现对I500
  进行检测初始化,因此须使用OPENICEI500所带的初始化软件进行初始化才可
  这个软件即为OPENICE安装目录/BIN目录下的Ccomprun.exe,具体做法可参考
  以下进行:
  首先将IAR-C安装目录下/SAM8/BIN目录下的openiceconfig.exe文件改为其它
  文件名字,然后再将OPENICE自带的Ccomprun.exe拷贝至该目录下并将改名为
  openiceconfig.exe.
3.每次在启动硬件仿真之前,必须在[Tools]-[Config Openice-i500]菜单中对硬件进行
  检测并初始化,注意C compiler选项要选择IAR-C安装目录下/SAM8/BIN/iccsam8.exe
  (一次选定,以后就不用更改了)
4.对工程仿真系统进行配置,具体操作见iar-c的帮助文件usam8.pdf中C-SPY option部分
  注意串口通信的波特率设置一定要与硬件初始化中的配置相同.

网友:
小家电用的比较多。烧录器200+

楼主:
算了,继续用飞思卡尔的9RS08系列吧,4元/pcs,抗干扰能力还不错

回复 网友B:
小家电用的比较多。烧录器200+

网友:
请问有OPENICE-i2000的驱动程序吗?我有这防真器没了驱动程序了,用OPENICE-i500的驱动可行吗?因我这有500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