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用MSP430F149,做一个铝热液数据检测采集器,很不明白JTAG的接口引脚定义,求高人指

楼主(2011-10-25):
不明问题如下:
在我自己做的PCB上引出的JTAG引脚各信号线是什么?
注:我查了一下,JTAG的接口引脚定义分为两种,分别是14针和20针。我用的是14针的,所以20针的暂时不做考虑。问题是,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中关于14针每个针脚的定义不一致。

有一种定义如下
1脚----TDO      2脚----VCC_IN
3脚----TDI      4脚----VCC_OUT
5脚----TMS      6脚----NC
7脚----TCK      8脚----TEST/VPP
9脚----GND      10脚----NC
11脚----RST/NMI 12脚----NC
13脚----NC      14脚----NC

还有一种,如下
1脚----VCC      2脚----GND
3脚----nTRST    4脚----GND
5脚----TDI      6脚----GND
7脚----TMS      8脚----GND
9脚----TCK      10脚----GND
11脚----TDO     12脚----NC
13脚----VCC     14脚----GND

问: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引脚定义呢?

网友:
买个仿真器,对着仿真器说明书接就对了

有效的脚也就是 tdi, tdo, tms, tck
好像430没有ntrst的吧?

网友:
第一种是TI官方标准引脚定义,可以通过14PIN排线直接与仿真器或下载器连接

实际使用时,可以把不用的管脚省略,可以通过杜邦线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

我在自己的板子上把MSP430F149的RST/NMI、TDI、TDO、TMS和TCK这五根线通过一块74HC244和一堆电阻连接到DB25口上,但是具体把五根线连接到DB25的哪个端口上取决于PC上使用的仿真软件,是不是这样?

网友:
MSP430F149-SCH (原文件名:MSP430F149-SCH.JPG)

楼主:
回复 网友B:
------------------------------------------------------------------
谢谢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