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我的这个开关电源电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1-10-25):
大家帮我看下我的这个开关电源电路哪里出了问题?用的是UTC3842的控制芯片,电源老是出现打嗝现象,开关变压器在其它类型的开关电源上试过了,是好的,大家帮我看下我的电路哪些个地方需要改进,从而能正常工作。
以下附上我的电路图和UC3842外围电路图片。

请大侠帮帮我。

网友:
UC3842第7脚电压被U3拉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呀,输出不超过6.2V,U3是不工作的,U3的输出阻抗很高。

网友:
负载多少,是不是电容不够大,并联一个上去试试

楼主:
我終于找到問題瞭,C12不能要,C14要改成102,R7要改成10歐姆。調死我瞭,還炸瞭很多次。
不過這次電源的設計讓我學瞭些東西。
附上PCB圖:

下次把實物圖傳上來。

网友(2012-02-19):
这种电路打嗝有两种可能:

电流检测电阻太大;

芯片电压不稳;

楼主两处都改了;应该在找找本质的原因;

Pcb多多参考前辈们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