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C语言怎么去写大型程序

楼主(2011-10-25):
用C写小一点和程序还好,但程序大了,要管理起来还真不好弄
软件架构,全局变量管理,文件管理等等等,怎么分类,管理会好一点?
分层?核心层,专门写一些算法,函数等,表面层,和操作有关的,如按键操作,接收数据,LCD显示等?
发现真不好弄,一个项目按照当前要求去写,实现了,但如果需要改动功能的时候?怎么样的架构能够让自己快速实现?如果写得不好,估计自己看回来也头大... ...

网友:
模块化编程

网友:
进来看高手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光是C语言的问题,架构设计是不容易

楼主:
但要分模块也不容易,总觉得里面的功能,函数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好像要实现函数的强内聚和弱偶合非常难。而且会出现大量的全局变量,这些变量之间关系又不大,用结构体也不好分类。

网友:
这是另外一门学科  软件工程 吧

网友:
下gtk的代码看看, 绝对的大工程

网友:
这个和语言关系不大,取决你模块化的设计

网友:
取决于软件架构

另外如果觉得耦合太严重的话试试RTOS

网友:
像建房子一样,一块块砖往上搭。

网友A:
读一读设计模式吧,还有可以学一下其它的高级语言,仅只会写C的一般写不好C。

网友B:
和语言没关系。。。多少大型软件都是C干出来的。。。关键是思想

听过金山WPS是用DEBUG敲出来的故事么?

网友:
其实,有时候可以试试C++,只要不使用虚继承,多重继承,等一些复杂的东西。效率上损失不是很大,关键,结构清晰。

网友:
回复 网友C:

C++水很深,很易淹死人...

还有上边的朋友都说了,这不是只有C会遇到的问题...

网友:
我尝试过汇编写大程序,就是排查起来比较复杂。很头疼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其实,有时候可以试试c++,只要不使用虚继承,多重继承,等一些复杂的东西。效率上损失不是很大,关键,结构清晰。
没有多态, 建出来的模型就不给力了. 也就是一个加强版的C

网友:
1、建议楼主读读任何一款 BSD 系统的内核源码,你就会知道 ANSI C 到底能简洁高效且结构清晰到何种地步了

2、ANSI C 都搞不定,C++ 绝对玩不转,更别说 Java 什么的了……

网友:
前来仰望 高手,看看也是学习阿!

网友E:
我们的项目就是在他给的例程基础上改的,然后一点一点添加模块,去繁就简,每个人负责一个方面添加,个人感觉大型项目一定要思路清晰明白项目的整体框架,要不做到后来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了,想改就会出错。

网友:
很多高人的看法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和语言没关系。。。多少大型软件都是c干出来的。。。关键是思想
听过金山wps是用debug敲出来的故事么?
愿闻其详...

网友G:
楼主的问题就很外行,大型程序?unix是不是C写的?Linux是不是C写的?windows是不是C写的?楼上已经有人说了去看看BSD的源代码去吧!

网友H:
回复 网友I:
这个和语言关系不大,取决你模块化的设计

是啊,我最近看APPRO的代码,全部用c写,一层层封装,条理很清晰。

网友(2011-11-26):
回复 楼主:
取决于你用了哪些资源,编写的时候程序尽量细化,各模块分离

网友J(2012-01-20):
过去叫流程图现在要讲软件设计方案或软件架构设计
特别是刚毕业的只知道自下而上的方法从小程序开始一个个模块加起来做
所谓架构设计就是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法

网友(2013-04-13):
进来看高手指点架构思想的!

网友:
最近在看 <Unix 编程艺术>. 文中提到了软件方面的一些思想. 例如:
1. 高内聚低耦合, 软件工程自始自终都在解决这个问题.
2. 模块化, 模块尽量简单短小精悍.
3. 接口尽最大努力使其简洁明了清晰.
4. 最简单的是最好的.
还处于菜鸟阶段......领悟可能不深.

网友K:
我来摘取一些内容和大家分享吧:

Unix哲学基础

Unix哲学起源于Ken Thompson早期关于如何设计一个服务接口简洁、小巧精干的操作系统的思考,随着Unix文化在学习如何尽可能发掘Thompson设计思想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同时一路上还从其它许多地方博采众长。

Unix哲学说来不算是一种正规设计方法。它并不打算从计算机科学的理论高度来产生理论上完美的软件。那些毫无动力、松松垮垮而且薪水微薄的程序员们,能在短短期限内,如同神灵附体般造出稳定而新颖的软件--这只不过是经理人永远的梦呓罢了。

Unix哲学(同其它工程领域的民间传统一样)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Unix哲学注重实效,立足于丰富的经验。你不会在正规方法学和标准中找到它,它更接近于隐性的半本能的知识,即Unix文化所传播的专业经验。它鼓励那种分清轻重缓急的感觉,以及怀疑一切的态度,并鼓励你以幽默达观的态度对待这些。

Unix管道的发明人、Unix传统的奠基人之一Doug McIlroy在[McIlroy78]中曾经说过:

(i)让每个程序就做好一件事。如果有新任务,就重新开始,不要往原程序中加入新功能而搞得复杂。

(ii)假定每个程序的输出都会成为另一个程序的输入,哪怕那个程序还是未知的。输出中不要有无关的信息干扰。避免使用严格的分栏格式和二进制格式输入。不要坚持使用交互式输入。

(ⅲ)尽可能早地将设计和编译的软件投入试用, 哪怕是操作系统也不例外,理想情况下, 应该是在几星期内。对拙劣的代码别犹豫,扔掉重写。

(iv)优先使用工具而不是拙劣的帮助来减轻编程任务的负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后来他这样总结道(引自《Unix的四分之一世纪》(A Quarter Century of Unix [Salus])):

Unix哲学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只做一件事,并做好。程序要能协作。程序要能处理文本流,因为这是最通用的接口。

Rob Pike, 最伟大的C语言大师之一, 在《Notes on C Programming》中从另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表述了Unix的哲学[Pike]:

原则1:你无法断定程序会在什么地方耗费运行时间。瓶颈经常出现在想不到的地方,所以别急于胡乱找个地方改代码,除非你已经证实那儿就是瓶颈所在。

原则2:估量。在你没对代码进行估量,特别是没找到最耗时的那部分之前,别去优化速度。

原则3:花哨的算法在n很小时通常很慢,而n通常很小。花哨算法的常数复杂度很大。除非你确定n总是很大,否则不要用花哨算法(即使n很大,也优先考虑原则2)。

原则4:花哨的算法比简单算法更容易出bug、更难实现。尽量使用简单的算法配合简单的数据结构。

原则5:数据压倒一切。如果已经选择了正确的数据结构并且把一切都组织得井井有条,正确的算法也就不言自明。编程的核心是数据结构,而不是算法 。

原则6:没有原则6。

Ken Thompson--Unix最初版本的设计者和实现者,禅宗偈语般地对Pike的原则4作了强调:

拿不准就穷举。

Unix哲学中更多的内容不是这些先哲们口头表述出来的,而是由他们所作的一切和Unix本身所作出的榜样体现出来的。从整体上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模块原则:使用简洁的接口拼合简单的部件。

2. 清晰原则:清晰胜于机巧。

3. 组合原则:设计时考虑拼接组合。

4. 分离原则:策略同机制分离,接口同引擎分离。

5. 简洁原则:设计要简洁,复杂度能低则低。

6. 吝啬原则:除非确无它法,不要编写庞大的程序。

7. 透明性原则:设计要可见,以便审查和调试。

8. 健壮原则:健壮源于透明与简洁。

9. 表示原则:把知识叠入数据以求逻辑质朴而健壮。

10. 通俗原则:接口设计避免标新立异。

11. 缄默原则:如果一个程序没什么好说的,就沉默。

12. 补救原则:出现异常时,马上退出并给出足够错误信息。

13. 经济原则:宁花机器一分,不花程序员一秒。

14. 生成原则:避免手工hack,尽量编写程序去生成程序。

15. 优化原则:雕琢前先要有原型,跑之前先学会走。

16. 多样原则:决不相信所谓"不二法门"的断言。

17. 扩展原则:设计着眼未来,未来总比预想来得快。

如果刚开始接触Unix,这些原则值得好好体味一番。谈软件工程的文章常常会推荐大部分的这些原则,但是大多数其它操作系统缺乏恰当的工具和传统将这些准则付诸实践,所以,多数的程序员还不能自始至终地贯彻这些原则。蹩脚的工具、糟糕的设计、过度的劳作和臃肿的代码对他们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他们奇怪,Unix的玩家有什么好烦的呢。

网友L:
这方面的学问和C语言关系不大……

可以阅读围观一下Linux内核代码……如果感到庞大而放弃,可以改成uboot……

网友M:
这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先从码农开始吧

网友(2013-06-26):
建议从u-boot开始,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点。

网友:
进来看一下  学习ing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和语言没关系。。。多少大型软件都是c干出来的。。。关键是思想
听过金山wps是用debug ...

他搞错了,是吴晓君的CCBIOS213是用Debug搞出来的。80年代很流行的DOS下的中文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I:
这个和语言关系不大,取决你模块化的设计
------------------------------------ ...

APPRO?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方面的学问和C语言关系不大……

可以阅读围观一下Linux内核代码……如果感到庞大而放弃,可以改成uboot ...

+1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他搞错了,是吴晓君的CCBIOS213是用Debug搞出来的。80年代很流行的DOS下的中文系统。 ...

个人感觉用Debug敲程序是很神奇的。当年还在Debug下玩过x86汇编,不过连皮毛都没学到。
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一个文本文件,里面全部是16进制数字,用Debug运行后有图像,有音乐,当时惊的下吧都快掉下来了。

网友:
参考linux内核代码。

网友:
分层,模块化设计。linux的架构可以参考的,驱动部分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其实,有时候可以试试c++,只要不使用虚继承,多重继承,等一些复杂的东西。 ...

同感,C缺少的是整个对OO范式的语言级支持,C++引入对象带来的性能损失对ARM之类内存比较充足的处理器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C编程最大的障碍是没有好的标准库,这一点用过Java或者.NET的人尤其受不了.

网友O:
我的体会是:
1)引入多任务机制,多任务相当于多个虚拟的cpu,各自处理自己的事物。比如键盘,显示,通信等等,各有各的任务处理流程,这就形成了一种模块化设计的框架。
2)采用分层设计原则,将最底层的处理代码封装成函数,供上层调用。
3)适当的使用宏定义,加强灵活性及可理解性。

先把普通小程序写好,把多任务,模块化,分层设计做好,做熟练,自然就能写大些的项目了。

因为大型程序无非也是多个模块和多个层 堆叠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语言没关系。。。多少大型软件都是C干出来的。。。关键是思想

听过金山WPS是用DEBUG敲出来的故事么? ...

这个故事以讹传讹哦

最早说是有一款早期的中文DOS(附加在MS DOS基础上的支持中文的东西)使用Debug+会变弄出来的。

网友P:
LZ需要看2个东西:Linux内核,blender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I:
这个和语言关系不大,取决你模块化的设计
------------------------------------ ...

APPRO是什么?????

网友:
建议楼主去下一个STM32或者其他M0 M3厂商提供的标准应用库来看看。这些是大型C程序的底层架构。
简单来说就是所有的功能都应包含一个.c和一个.h文件。
各个功能逐渐分层嵌套处理

网友:
程序模块化,其中不要耦合太重是没有问题的。
每个模块可单独运行,由一条主线一一穿起,用参数连接而不是全局变量。

网友:
出一个开发板子,就写这样的工程代码架构,不像现在的开发板满天都是软件延时.....,不知道有没有市场。

网友:
这是程序架构师的工作

网友:
传说中的正规开发流程:十几个人,三个月的工作量,前两个月多都是十几个人坐一起讨论,这个东西该怎么写,两个多月终于讨论好了,最后半个月二十天写代码。两个项目下来,你不明白的也全明白了

网友:
看到个pdf想收藏无奈爪机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项目就是在他给的例程基础上改的,然后一点一点添加模块,去繁就简,每个人负责一个方面添加,个人感 ...

赞成!

网友:
用C写个C++或者 Perl编译器,然后就用C++或者 Perl写.... ...

网友:
大型程序要靠你的编码习惯和水平;

网友Q:
引用 网友M:
这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先从码农开始吧

头像上的美女是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的体会是:
1)引入多任务机制,多任务相当于多个虚拟的cpu,各自处理自己的事物。比如键盘,显示,通信等 ...

正在看你写的调度器,嘿嘿,多谢分享

网友:
果断是RTOS 再往上走就是操作系统了!

网友:
分成各个子模块   在调用

网友:
高手真多啊,学习学习。。。

网友:
搭车,看高手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来摘取一些内容和大家分享吧:

Unix哲学基础

围观并顶起!!!

网友M:
引用 网友Q:
头像上的美女是谁啊

是俺大媳妇,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俺大媳妇,嘎嘎

和我一个同学长的很像,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过去叫流程图现在要讲软件设计方案或软件架构设计
特别是刚毕业的只知道自下而上的方法从小程序开始一个个 ...

不错,写大程序一定要一个流程图,这样才会事倍功半。

网友:
有同样的困惑,期待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R(2013-08-29):
牛人还是很多,不知道真正看过或能看懂linux源码的,有几人?

网友:
不知道objective C 和 OIOIC是否合符你的口味

网友:
楼主说的大型到底是多大?
个人对于比如M3的编译文件超过50K,就认为是大型了。O(∩_∩)O哈哈~
一般对于这种的,我是非上rtos不可了,当然前期肯定会画流程图,框架图等等一堆资料。
一个是为了从前期就想好从上而下的设计框架,分配好任务,以及任务之间的流程通信带宽等等信息
另一个这些资料也是为了半年后等等自己再回头需要改程序时,作为快速想起这个程序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的体会是:
1)引入多任务机制,多任务相当于多个虚拟的cpu,各自处理自己的事物。比如键盘,显示,通信等 ...

分享几个你常用的模块代码啊,比如按键,LED,……

网友:
进来仰望高手的

网友:
学习,听闻高手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要分模块也不容易,总觉得里面的功能,函数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好像要实现函数的强内聚和弱偶合非常难 ...

你缺面向对象的基础知识。

网友(2013-10-08):
有时候,真的搞不懂,应该学习那一种编程风络才好,本人写C的时候,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风格,不知道有没有统一的标准的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一读设计模式吧,还有可以学一下其它的高级语言,仅只会写C的一般写不好C。 ...

是么  何以见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俺大媳妇,嘎嘎

好巧是我的网友

网友:
这个问题是考验软件结构的设计能力了,不管用什么语言碰上大工程都不会是件容易的事情。刚工作的时候被一个1w行规模的工程搞的焦头烂额,见的多了之后也就能懂一点该怎么去设计。目前《代码大全》长功力中。

网友S:
引用 网友R:
牛人还是很多,不知道真正看过或能看懂linux源码的,有几人?

哈哈,终于逮到一个大牛?
鄙人不敢说看得懂linux内核源码,但也正在努力啃其中的wlan部分源码;
看高人如此说法,必定在linux源码方面有所心得,不如请高人讲讲自己的心得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P:
LZ需要看2个东西:Linux内核,blender

正解 看看linux kernel
语言是次要的,关键是思想

网友T:
引用 网友K:
我来摘取一些内容和大家分享吧:

Unix哲学基础

奇怪,你的附件没有办法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问题就很外行,大型程序?unix是不是C写的?Linux是不是C写的?windows是不是C写的?楼上已经有人说 ...

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T:
奇怪,你的附件没有办法下载

测试可以啊. 下来后直接修改成 .pdf 就行.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哈哈,终于逮到一个大牛?
鄙人不敢说看得懂linux内核源码,但也正在努力啃其中的wlan部分源码;
看高人 ...

我要有那个水平就好了,你让我看个51的代码还勉强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要有那个水平就好了,你让我看个51的代码还勉强可以……

呵呵,你有点谦虚啊。

网友:
这个有深度了,学习中。。。

网友:
模块化编程 你懂得

网友:
我也是想看看高人是怎么弄的。

网友:
分层+模块化

网友:
期待高手回应!!!

网友:
模块化编程应该挺好的吧····~~

网友(2013-11-21):
新手   向各位高手学习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分模块,分层次

网友:
这样的讨论很有必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