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电机桥驱动芯片

楼主(2011-10-25):
哪位能推荐下24V直流电机桥驱动芯片,只要一路桥驱动,能控制正反转,和过流保护。

楼主:
没有人推荐一下啊

网友:
L6203吧,不難買到

L298N大眾貸,單價低

保護自已用電壓比較器做就好了.

ROHM也有一堆電機的驅動,只是不太好買,少量幾乎沒戲唱

不過功能就比較齊全,你要的功能都有.

JRC也有一堆,同ROHM少量也不太好搞,

在台灣我只能拿到NJM3717D2的樣品,其他型號不下訂單代理商都不理人.

网友(2015-10-19):
L6203 推荐使用,PWM调速时L298发热大,扭矩小。实践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