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用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软件烧写MSP430F2132,结果烧写完毕后无法正常运

楼主(2011-10-25):
烧写提示信息显示:

Reading Code File ...........................         done
-- Code size = 0x1139 ( 4409 ) bytes
=====================================
JTAG communication initialization....         OK
Verifying Security Fuse ....................         OK
Reading Retain Data .............         done
Erasing memory ...............................         done
Verifying Retain Data ......................         done
JTAG communication initialization....         OK
All memory Blank checking.............         failed
   --,,-- without protected area......         OK
Flash programming ....................         done
Verifying check sum .........................         OK
DCO constants verification.......         done
-------- D O N E --- ( run time =   5.7 sec.)
=====================================
JTAG communication initialization....         OK
Verifying Security Fuse ....................         OK
Reading Retain Data .............         done
Erasing memory ...............................         done
Verifying Retain Data ......................         done
JTAG communication initialization....         OK
All memory Blank checking.............         failed
   --,,-- without protected area......         OK
Flash programming ....................         done
Verifying check sum .........................         OK
DCO constants verification.......         done
-------- D O N E --- ( run time =   5.7 sec.)

有一项是失败了,结果是无法正常运行!
请高手帮忙!谢谢了!

楼主:
正常运行我的板子上的LED会闪,结果烧完不亮,没反应。
注:用IAR调试模式可以下载的,也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All memory Blank checking.............  failed
这一项怎么失败?
全都是OK才可以

楼主:
不知啊?难道是芯片有问题?新买的啊 是不是配置哪里不对了?

网友:
"Setup -> Memory Options",你选全部擦除

楼主:
To mawenwei 小马

图片:

截图 (原文件名:111.JPG)

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已经设置为All Memory 了啊?

网友:
看看你SEGMENT A 里面的数据还在不在 DCO校正数据存在那里 不要随便擦 后果很严重

楼主:
现在可以运行了,原因是 犯了低级错误编译时芯片型号莫名的不对了,改过来后可以运行了!
但是All memory Blank checking.............  failed 依然如此,再查查吧

网友:
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 烧写完毕后要对单片机进行复位才可以正常运行!软件上有软件开关,你重新上电也行!

网友(2012-02-12):
请问下用这个软件,连接单片机的接口是几线?能上个下载线的图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