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端口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11-10-25):
用单片机采集40路信号,单片机输入端口不够用,怎样扩展?
用单片机控制40路信号,单片机输出端口不够用,怎样扩展?
具体用那些芯片实现?

网友:
这些信号是数字??模拟?
数字的话,74芯片咯
模拟的话,CD405*之类的模拟开关行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集数字信号.

网友:
数字信号可用244扩展输入+374扩展输出,如果全部IO用于扩展,4个P口可以扩展12个244和12个374,共96个输入和96个输出,如果还不够,可以再加138扩展控制线,要多少有多少,

如果不想搞太复杂,就换MCU,单片搞定

网友:
可以用595和165

网友:
可以用PCF8574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244做输入扩展,573做输出扩展,138译码选通控制线,如果受到强干扰,逻辑器件会不会出错,用不用设置成双步选通方式?

网友:
74HC595,串转并。

网友:
我也用单片机采集40路信号,使用串行总线就行。比如SPI。

网友:
扩展 可以选择 74hc377 74hc573 74hc138都可以 输入可以选74hc595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244做输入扩展,573做输出扩展,138译码选通控制线,如果受到强干扰,逻辑器件会不会出错,用不用设置成双步选通方式?

如果环境恶劣,EMC要下点工夫,EMC做不好的话不扩展直接用IO也不能保证不会出错,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595串行扩展也是一种可选方案,级联电路简单,但牺牲的是速度,
如果单片机有总线操作,建议用574,244,138方式扩展,操作外部输入输出和操作XRAM一样方便,速度与595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NEC8255 可扩展20个引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速度要求还是高的,要把采集到的信号通过RS232传输给主控机.
输入扩展用245+138行不?245比244更容易布线,我看了一下datasheet,245是双向的,244是单向的,是不是除了单向和双向的区别,
245可以替换244?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
你的输入是数据采集,输出是做控制,你做的是IO扩展,又不是总线扩展,用245不好吧,245后面再加574和244再分为控制和数据采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向外扩展串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那样的,我做两块板子,数据采集做一块板子,驱动做一块板子。

网友:
建议用595转串行的省多io口了!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求贴个线路图

网友:
可以用锁存器

网友(2012-07-16):
74HC573,这么多人说了,我再说一下,表示肯定,其实还有很多,就是74家族的。

网友D:
新手问下,595该怎么用啊?能给个例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问下,595该怎么用啊?能给个例程吗?

额!这个网上一大把

网友:
74系列的吧,嗯,两个端口就可以控制八个了,10个端口就能搞定40个了,我这有本教程,需要的话给我发消息,我用邮箱发给你

网友:
NXP的芯片。 IIC接口
http://www.zlgmcu.com/philips/iic-IO.asp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问下,595该怎么用啊?能给个例程吗?

看datasheet吧,别总想着找例程。

网友:
分时使用I/O口

网友:
8255最好了,可做到幾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