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方向,大家用几路PID参数????

楼主(2011-10-25):
我现在的控制方法是这样的:XY方向,两路霍尔传感器返回两个误差数据,两组线圈,两路PID,一路PID控制X方向,一路PID控制Y方向,这样控制好吗?

这样控制很麻烦,一路的PID参数改了,另一路的参数也要改了才可以稳定控制!·!!!

有没有更好的、更简洁的控制算法???

网友:
我现在的控制方法是这样的:XY方向,两路霍尔传感器返回两个误差数据,两组线圈,两路PID,一路PID控制X方向,一路PID控制Y方向,这样控制好吗?
--------------------------------------------------------------
好像只能这样.你也可以把两个误差数据看成一个矢量,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
改PID参数很麻烦吗?不会把参数放在变量里,两个PID共用这些变量?这不是一改就两个一起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pid参数很麻烦吗?不会把参数放在变量里,两个pid共用这些变量?这不是一改就两个一起改了?

确实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2012-12-02):
做成结构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