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M到4400M的超宽信号源,有朋友要得吗?多做了2套

楼主(2011-10-25):
CY7C68013控制ADF4350,完全照着ADF4350原厂的电路设计的,不过我这款体积超小型的,大小和火柴盒类似(比火柴盒厚一点)。
USB接口,,控制软件就是AD原厂的软件,可以实现信号源的所有功能,点频输出,跳频输出,以及扫频输出,功能强大。扫频时间都可以随意控制
提供全套技术支持。插上电脑USB,打开软件就可以直接输出频率了,非常非常简单。有兴趣的350包快递出,就2个,电话15996968732

楼主:
步进可以随意调节,最低到10KHZ(10M基准情况下)

网友:
楼主,这么宽的输出,RF匹配怎么做的?

网友:
楼主讲讲原理---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照片的话,
基本上就是ADF4350的RF输出串电容后直接SMA。
PCB简单阻抗控制50 Ohm @ 自定义的某个频率。
时钟源应该是普通的晶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么宽的输出,rf匹配怎么做的?

有人比我抢先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楼主,这么宽的输出,rf匹配怎么做的?
有人比我抢先问了

一个50欧射频电阻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板子的信号你用频谱仪看过吗?指标怎么样?

网友:
4350输出2.2-4.4G的时候很不错

如果输出2.2G以下的信号就是方波了,因为内部是采用分频器实现低频率输出的

网友:
phase noise怎么样?光输出强度远远不够!

网友:
如果采用的是普通有源晶振,phase noise应该是比较难看的,换成高精度的温补晶振或者干脆上原子钟,表现应该能好起来。
这个ADF4350淘宝卖几十元,如果芯片没有大问题,再上个100多元的铷钟,自己做个信号源,还是挺好玩的。ADI公司官网提供了中英文的手册,官方论坛上也有不少有价值的资料。这个芯片输出挺大的,最大能到5dbm。值得一玩。

楼主:
对,输出幅度很不错的,ADF4350 VCO输出是2.2G-4.4G,其他是通过分频得到的,其实ADF4350是个很不错的芯片,两个芯片通过混频就可以组成性能非常好的信号源,国外应用很多。这么宽的频率的匹配问题很多人问,其实是没有理解ADF4350的工作模式,他是依靠分频得到低频的,不存在匹配问题。晶振如果是铷钟那是最好了,早先那个版本我用的是基准外接的,买家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随意更改的,这才体现DIY的乐趣。在2.2-4.4G这个频率范围输出电平最高可到+5DBM,在1G左右可以达到0DBM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采用的是普通有源晶振,phase noise应该是比较难看的,换成高精度的温补晶振或者干脆上原子钟,表现应该能好起来。
这个adf4350淘宝卖几十元,如果芯片没有大问题,再上个100多元的铷钟,自己做个信号源,还是挺好玩的。adi公司官网提供了中英文的手册,官方论坛上也有不少有价值的资料。这个芯片输出挺大的,最大能到5dbm。值得一玩。

为啥用铷钟?不太明白!

楼主:
上频谱测试图,只有1G频谱所以测了1G以下的,软件电平设置+5DBM,实际输出+5.2DBM

在最低频137.5M,因为分频原因,软件设置+5DBM,实际输出-2.3DBM

网友(2011-11-28):
这么宽的频率用一个环路,够呛啊。

ADF4351也出来了,可以试试。

输出频率范围为35 MHz至4400 MHz。

ADF4351结合外部环路滤波器和外部基准频率使用时,可实现小数N分频或整数N分频锁相环(PLL)频率合成器,输出频率范围为35 MHz至4400 MHz。

ADF4351具有一个集成压控振荡器(VCO),其基波输出频率范围为2200 MHz至4400 MHz。此外,利用1/2/4/8/16/32/64分频电路,用户可以产生低至35 MHz的RF输出频率。对于要求隔离的应用,RF输出级可以实现静音。静音功能既可以通过引脚控制,也可以通过软件控制。同时提供辅助RF输出,且不用时可以关断。

所有片内寄存器均通过简单的三线式接口进行控制。该器件采用3.0 V至3.6 V电源供电,不用时可以关断。

网友(2012-04-14):
引用 楼主:
上频谱测试图,只有1G频谱所以测了1G以下的,软件电平设置+5DBM,实际输出+5.2DBM

(原文件名:DSCN4103.JP ...

将span、rbw、vbw都打到10khz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