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接触PIC单片机,网上看PIC编程器有很多种,有ICSP接口、PICKIT2、ICD2等等,让我很

楼主(2011-10-25):
小弟刚接触PIC单片机,网上看PIC编程器有很多种,有ICSP接口、PICKIT2、ICD2等等,让我很迷惑啊,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这几种接口有什么区别啊?是不同的单片机用不同的接口吗?单片机这边的接口电路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ICD2.5

网友:
如果现在用的话,直接用PICKIT3吧,可以取代ICD2了,支持调试仿真及程序下载,PIC的单片机绝大多数都是统一的5脚调试口,你可以看下KIT3的中文说明书,用KIT3或ICD2调试或下载程序PIC16、PIC18、PIC24、dsPIC30等系列都没啥问题,MPLAB IDE中在菜单Configure -> select Device选择单片机型号时,下面列出了支持那些调试工具,你看下

网友:
如果是公司买,直接买ICD3得了,通用。如果自己买,网上找找,弄个山寨的吧。

网友:
PICKIT2 和PICKIT3  都是合适你的..  taobao 售价不会超过300的

网友:
我也看没,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楼的朋友,ICSP接口、PICKIT2、ICD2的调试口事都是一样的吗?如果一个单片机同时支持PICKIT、ICD,是不是我用任意一种调试工具都可以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楼的朋友,icsp接口、pickit2、icd2的调试口事都是一样的吗?如果一个单片机同时支持pickit、icd,是不是我用任意一种调试工具都可以做?

PIC 只有ICSP接口一种接口.    pickit2、icd2他们的区别只是支持的设备不同..PICKIT2前期不如ICD2,后期的软件更新后支持的越来越多..

如果只是16系列那么他们可以通用.    还是要看你学习哪一款单片机.和将来要学习使用的方向.

他们在线调试功能都要占用单片机资源.这个功能自从我学这个以来就没过.都是用IDE环境一步一步的跑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8楼的朋友 你回答的很专业  那你可以推荐一下我用哪种编程器吗  就用ISP在线编程是不是就可以啊?

网友:
get a pickit2 and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anything.

网友:
买个kit3吧 也不贵 支持的芯片比较多,我感觉在线调不是太稳定,主要是烧程序方便

楼主:
kit3还要加header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直接连就可以吗

楼主:
如果我不用仿真功能 可以不要仿真头吗》?这样的话可以烧写程序吗?

网友:
现在PIC的MCU都有仿真功能的了-------它那个也不是什么仿真头,你买了PICKIT3不买那个164110也可以仿真的

网友:
28PIN 以上FLASH型号MCU,通过6芯的ICSP接口连接PICKIT3等工具,基本都可以调试,烧写。

网友:
ICD2吧便宜,我一直在用,我用过的PIC12系列18系列24系列ICD2都很好用,但如果你是用dsPIC的话你还是至少弄个ICD3,ICE之类的,有一次用ICD2烧一个万多行的中小程序进dsPIC30f6011就用了好几分钟,速度慢得可以

网友:
ICSP是在线编程接口,就是空芯片焊到板子上再烧程序,这样可以保证程序的最新版本,每一块PIC单片机都有这样的接口,
PICKIT2、3、ICD2、3都是编程器,ICD太贵,买一个PICKIT3吧,可以烧程序、还可以在线调试(IDE环境中选择porgrammer或debugger模式)。我的买了400块,你可以找代理商或者microchip官网上买,在官网上注_册一下就可以买了,注意要买原装进口的,不要再淘宝上买。

网友(2011-12-08):
个人感觉ICD2可靠性比KIT3好一点,ICD2有检测芯片ID,可以判断下载线与目标板连接是否正常,KIT3貌似没这么准确,悬空也可擦除成功,也没有检测芯片ID,刚连接电脑会检测一次,但是后面就不检测了,经常烧录成功的假象,一运行是乱的,多烧几次就可以了,用ICD2在烧录之前检测芯片ID,这样好!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
俺用的pickit2,淘宝上95元 ,配合pickit2的专用烧录软件 下载程序很方便的,至于调试嘛,我都是硬件调的有时也用mplab sim。

网友:
亲身体验:推荐pickit2,便宜,比ICD2方便/稳定。

pickit3的烧写速度快,不过初学用不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PICKIT3,ICD3都便宜了,而且也好用,如果可以还ICD3比较好,PIC单片机的烧写接口是一样的,如果有问题,可加本人讨论。QQ:251314507

网友:
原本PICkit2是性价比最高,也是最可靠的选择。可惜,Microchip已经停止对它的升级和支持。
所以它不能支持最新的芯片。ICD3性能是好,但价格很高,大多个体无法承受。

网友:
目前性价比最高的调试器当属PICKit3。支持器件、调试效率远优于ICD2和PICKit2,Microchip Direct官网价格284.86元,加上关税和运费大约360元。当然,要是预算充足ICD3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
自己用的话,淘宝上买ICD2吧

网友(2012-06-21):
价格不一样,不过用法蛮类似的

网友:
还是icd3吧

网友:
我用kit2,一直用着挺好的。

网友(2014-11-01):
和PICKIT3不一样么?请问ICD3和PICKIT3选哪个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