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中的兄弟指点如何在春风电源2。2中的Key2Sign实现18V-30V的正弦波电压或特定数

楼主(2011-10-25):
我认识了点汇编,并未用过STM32编程,但又想开发数控电源的功能,请坛友帮忙,我试写如下程序:
/* Private variables ---------------------------------------------------------*/
const unsigned int sin_table[256]=
{
0x8000,0x8323,0x8647,0x8969,0x8c8a,0x8fa9,0x92c5,0x95df,0x98f5,0x9c07,0x9f16,0xa21f,
0xa523,0xa821,0xab19,0xae0b,0xb0f5,0xb3d8,0xb6b3,0xb985,0xbc4f,0xbf0f,0xc1c6,0xc472,
0xc714,0xc9ab,0xcc37,0xceb7,0xd12a,0xd392,0xd5ec,0xd839,0xda79,0xdcaa,0xdece,0xe0e2,
0xe2e8,0xe4df,0xe6c6,0xe89d,0xea64,0xec1b,0xedc1,0xef56,0xf0da,0xf24c,0xf3ad,0xf4fd,
...
0x730d,0x762e,0x7950,0x7c73
};

int sin-out(void)

unsigned int i
while(l)
{
for(i=0;i<256;i++)
{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L, sin_table);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L, 0xffff);
DelayI(20)
}

网友:
大体思路是这样,事先存好一个电压和持续时间信息的表,依次去读并输出。

为了波形精确,应单独设个定时器,DA输出放在定时中断里。

我也没用春风电源试过,纸上谈兵。

楼主:
我看了几次春风电源的程序,是不是将正弦波幅值量化为浮点数再转为0X的数制的数组,然后依序执行类似SetDacU(),OutPut()子函数便可以输出正弦波?

楼主:
另一试写的程序;
void sinout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32;i++)
Dacu=(u16)sin_table[];
DacI=500;
Out_on();
delayI(10);
SetDacu((float)Dacu/100);
SetDacI((float)DacI/1000);
delayI(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