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的数据(9600波特率),怎样用示波器测量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1-10-25):
求救,请大虾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这私货带的,都上照片了

网友:
整逻辑分析仪撒,,带协议解码,不用看波形了,,,,, 现在便宜点的也就1000,,,

网友:
串口发送数据0x55(01010101),用示波器看一下每一帧数据的时间可以算出波特率。
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
停止位和奇偶校验要事先知道才能分析数据,或者抓一些数据分析一下。示波器的协议分析也没那么智能。
如果是初学者,我建议去看看UART的协议然后自己分析,不要什么都依赖仪器。

网友:
感觉是用错仪器了 强烈建议用逻辑分析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了串口协议后,停止位是可以测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行啊,用示波器看最短的一位持续多长时间,取倒数就是波特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听说过,没见过,本人穷学生一枚...

网友(2011-12-29):
逻辑分析仪估计比这个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