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ppercam更改原点,G代码不变

楼主(2011-10-25):
最近弄了一个雕刻机,开始学习使用。我不用雕刻机来雕刻电路,主要用来打洞,用的。

在坛子上潜水学习了一段时间,昨天试着用coppercam做了一个刀路,有一个问题很奇怪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更改了原点,但是输出G代码没有变。

截图给大家看看,用的是莫大帖子里面推荐的英文原版,2008年的版本

大家注意看,当原点设置左下角焊盘,大家看看G代码

换一个原点时,G代码还是一样的!!

使用发现这个版本还是比较好的,Altium导入的钻孔文件可以正确识别,我用了2010的一个版本,倒是可以设置原点,G代码会发生改变,但是导入钻孔的数据后洞会变大,就如同这个帖子里面的朋友遇到的问题一样,一直没能得到解决啊!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43370&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oppercam&bbs_id=1027

朋友们有没有用过既可以设置原点,又可以正确导入钻空文件的coppercam版本啊?

有劳推荐一下啦,谢谢各位!

网友:
在输出选项里,选择White Cross(白色交插点),就可以了。
其实,你那种情况,更好的选择是“选择参考点”,红色的那个图标就是了,然后在输出选项里,选择参考点,就可以了。

网友:
你试试通过放置定位点的方式更改原点坐标的方法,这个软件很多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村长回复,不知道你说的方法是不是在   “参数设置—>输出数据格式”里面设置呢,我看了看我这个版本,貌似没有你说的“White Cross(白色交插点)”这个选项,我倒是在一个英文版本的看到有,真是费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试,确实能改变代码,但是没找到输出代码跟定位点的关系,软件不是以定位孔为原点输出代码的~~纠结啊,而且一添加定位孔,鼠标光标就看不见啦,只能重启软件,太BUG啦!!

新的版本村长提到的那个选项就有,而且还多一些功能,就是孔会变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继续求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