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DXL345的高手,求教,很着急

楼主(2011-10-26):
这是我用996调试ADXL345,第一个问题是外部中断无法进入,因为是低电平触发,于是我干脆把外部中断直接接地,第二个问题,现在中断进去了,但我必须不断对SDA这条线拔出来,然后快速轻轻触碰管脚,才会有数据从串口输出。请教各位高手,我该怎么改程序才能自动进入外部中断,自动发送数据?
#include <compiler_defs.h>
#include <C8051F990_defs.h>            // SFR declarations
#include "adxl.h"

//-----------------------------------------------------------------------------
// Global CONSTANTS
//-----------------------------------------------------------------------------

#define  SYSCLK         24500000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in Hz

#define  SMB_FREQUENCY  10000          // Target SCL clock rate
                                       // This example supports between 10kHz
                                       // and 100kHz
#define BAUDRATE        9600                      // Baud rate of UART in bps
#define  WRITE          0x00           // SMBus WRITE command
#define  READ           0x01           // SMBus READ command

// Device addresses (7 bits, LSB is a don't care)
#define  SLAVE_ADDR     0xA6           // Device address for slave target

// Status vector - top 4 bits only
#define  SMB_MTSTA      0xE0           // (MT) start transmitted
#define  SMB_MTDB       0xC0           // (MT) data byte transmitted
#define  SMB_MRDB       0x80           // (MR) data byte received
// End status vector definition

//-----------------------------------------------------------------------------
// Global VARIABLES
//-----------------------------------------------------------------------------
U8 SMB_DATA_IN1;                        // Global holder for SMBus data
                                       // All receive data is written here
U8 SMB_DATA_IN2;
U8 SMB_DATA_OUT1;                       // Global holder for SMBus data.
U8 SMB_DATA_OUT2;                       // Global holder for SMBus data.

                                       // All transmit data is read from here

U8 TARGET;                             // Target SMBus slave address

volatile bit SMB_BUSY;                 // Software flag to indicate when the
                                       // SMB_Read() or SMB_Write() functions
                                       // have claimed the SMBus

volatile bit SMB_RW;                   // Software flag to indicate the
                                       //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transfer

U16 NUM_ERRORS;                        // Counter for the number of errors.
unsigned char   transfer;
SBIT (YELLOW_LED, SFR_P0, 3);          // YELLOW_LED==LED_ON means ON

SBIT (SDA, SFR_P0, 0);                 // SMBus on P0.0
SBIT (SCL, SFR_P0, 1);                 // and P0.1

LOCATED_VARIABLE_NO_INIT (reserved, U8, SEG_XDATA, 0x0000);
bit byte1,byte2,byte3;//表示有效的字节
char x[2],y[2],z[2];//分别存储传过来的
int x_data,y_data,z_data;
char send_data1,send_data2,send_data3;
char rec_data1,rec_data2;
char test;
unsigned char P3;

U8 TX_Ready =1;
// SMBus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SR)
//-----------------------------------------------------------------------------
//
// SMBus ISR state machine
// - Master only implementation - no slave or arbitration states defined
// - All incoming data is written to global variable <SMB_DATA_IN>
// - All outgoing data is read from global variable <SMB_DATA_OUT>
//
//-----------------------------------------------------------------------------

INTERRUPT(SMBUS0_ISR, INTERRUPT_SMBUS0)
{

         bit FAIL = 0;                       // Used by the ISR to flag failed
                                       // transfers
   static bit ADDR_SEND = 0;           // Used by the ISR to flag byte
   static bit REG_SEND = 0;            //

   // transmissions as slave addresses

   if (ARBLOST == 0)                   // Check for errors
   {
      // Normal operation
      switch (SMB0CN & 0xF0)           // Status vector
      {
         // Master Transmitter/Receiver: START condition transmitted.
         case SMB_MTSTA:
            SMB0DAT = TARGET;          // Load address of the target slave
            SMB0DAT &= 0xFE;           // Clear the LSB of the address for the
                                       // R/W bit
            SMB0DAT |= SMB_RW;         // Load R/W bit
            STA = 0;                   // Manually clear START bit
            ADDR_SEND = 1;
            break;

         // Master Transmitter: Data byte transmitted
         case SMB_MTDB:
            if (ACK)                   // Slave ACK?
            {
               if (ADDR_SEND)          // If the previous byte was a slave
               {                       // address,
                  ADDR_SEND = 0;       // Next byte is not a slave address
                  if (SMB_RW == WRITE) // If this transfer is a WRITE,
                  {

                      // send data byte
                        SMB0DAT = SMB_DATA_OUT1;
                                                REG_SEND=1;    //
                  }
                  else {}              // If this transfer is a READ,
                                       // proceed with transfer without
                                       // writing to SMB0DAT (switch
                                       // to receive mode)
               }
               else                    // If previous byte was not a slave
               {                       // address,

                                  if(transfer==1)      // If transfer is a receive
                                  {

                                  SMB_BUSY = 0;          // free SMBus

                                   }

                                  else                 // If transfei is a transmitt
                                  {
                                    if(REG_SEND)       // If the previous byte was a register address
                                    {
                                    SMB0DAT = SMB_DATA_OUT1;
                                        REG_SEND=0;
                                     }
                                         else              // If the previous byte was a data,
                                         {
                                           STO = 1;        // send a STOP
                       SMB_BUSY = 0;
                                          }

                                }

               }
            }
            else                       // If slave NACK,
            {
               STO = 1;                // Send STOP condition, followed
               STA = 1;                // By a START
               NUM_ERRORS++;           // Indicate error
            }
            break;

         // Master Receiver: byte received
         case SMB_MRDB:
             if(byte1==1)
                                                {
                                                        SMB_DATA_IN1 = SMB0DAT;
                                                        byte1=0;
                                                        if(byte2==1)
                                                        ACK=1;
                                                        else ACK=0;
                                            }
                        else if(byte2==1)
                                                {
                                                        SMB_DATA_IN2 = SMB0DAT;
                                                        byte2=0;
                                                        ACK=0;
                                                }
                                                else

            ACK = 0;                   // Send NACK to indicate last byte
                                       // of this transfer
                        STO = 1;                   // Send STOP to terminate transfer
                        SMB_BUSY = 0;              // Free SMBus interface

            break;

         default:
            FAIL = 1;                  // Indicate failed transfer
                                       // and handle at end of ISR
            break;

      } // end switch
   }
   else
   {
      // ARBLOST = 1, error occurred... abort transmission
      FAIL = 1;
   } // end ARBLOST if

   if (FAIL)                           // If the transfer failed,
   {
      SMB0CF &= ~0x80;                 // Reset communication
      SMB0CF |= 0x80;
      STA = 0;
      STO = 0;
      ACK = 0;

      SMB_BUSY = 0;                    // Free SMBus

      FAIL = 0;

      NUM_ERRORS++;                    // Indicate an error occurred
   }

   SI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

//-----------------------------------------------------------------------------
// Timer3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SR)
//-----------------------------------------------------------------------------
//
// A Timer3 interrupt indicates an SMBus SCL low timeout.
// The SMBus is disabled and re-enabled here
//
//-----------------------------------------------------------------------------
/*INTERRUPT(TIMER3_ISR, INTERRUPT_TIMER3)
{
   SMB0CF &= ~0x80;                    // Disable SMBus
   SMB0CF |= 0x80;                     // Re-enable SMBus
   TMR3CN &= ~0x80;                    // Clear Timer3 interrupt-pending flag
   STA = 0;
   SMB_BUSY = 0;                       // Free SMBus
}
*/

void SMB_Write(void)
{
   while (SMB_BUSY);                   // Wait for SMBus to be free.
   SMB_BUSY = 1;                       // Claim SMBus (set to busy)
   SMB_RW = 0;                         // Mark this transfer as a WRITE
   STA = 1;                            // Start transfer
}

void Send_single(char reg_addr,char send_data)
{
          while (SMB_BUSY);
          TARGET = SLAVE_ADDR;             // Target the F3xx/Si8250 Slave for next
                                       // SMBus transfer
          SMB_DATA_OUT1 = reg_addr;              // Define next outgoing byte
      SMB_DATA_OUT2 = send_data;              // Define next outgoing byte
          transfer=0;
      SMB_Write();                     // Initiate SMBus write
          while (SMB_BUSY);
          transfer=1;

}

void SMB_Read (void)
{
   while (SMB_BUSY != 0);               // Wait for transfer to complete
   SMB_BUSY = 1;                       // Claim SMBus (set to busy)
   SMB_RW = 1;                         // Mark this transfer as a READ

   STA = 1;                            // Start transfer

   while (SMB_BUSY);                   // Wait for transfer to complete
}
void Rec_single(char reg_addr,char *data1)
{        //while(SMB_BUSY);
        byte1=1;
        byte2=0;
        STA=1;
        SMB_DATA_OUT1 = reg_addr;              // Define next outgoing byte
      TARGET = SLAVE_ADDR;             // Target the F3xx/Si8250 Slave for next
                                       // SMBus transfer
      SMB_Write();                     // Initiate SMBus write
          STA=1;
        TARGET = SLAVE_ADDR;             // Target the F3xx/Si8250 Slave for next
                                       // SMBus transfer
     SMB_Read();
        *data1=SMB_DATA_IN1;
}
void Rec_double(char reg_addr,char *data1,char *data2) //datasheet说最好支持突发读(多字节读)
{        STA=1;
        SMB_DATA_OUT1 = reg_addr;              // Define next outgoing byte
    TARGET = SLAVE_ADDR;             // Target the F3xx/Si8250 Slave for next
                                     // SMBus transfer
    SMB_Write();                     // Initiate SMBus write
        TARGET = SLAVE_ADDR;             // Target the F3xx/Si8250 Slave for next
        STA=1;
//        P0&=0XF7;
//        ADXL345_Start();
        while(SMB_BUSY);
        SMB_BUSY=1;
        SMB_RW=1;
//        SMB0CN=0X44;
        byte1=1;
        byte2=1;
        byte3=0;//两个比特
        STA=1;
        while(SMB_BUSY);
        *data1=SMB_DATA_IN1;
        *data2=SMB_DATA_IN2;
}

void uart0() interrupt         4
{
                TI0=0;//接收结束

}

void uart_int(unsigned int a)//专门用来传13位数的
{
        if(a>0x1000)
        {
                a=0x2000-a;//转换为补码,输出符号
                SBUF0='-';
                while(TI0==0);
                TI0=0;
        }

        SBUF0=a/1000+'0';
        while(TI0==0);
        TI0=0;
        a%=1000;
        SBUF0=a/100+'0';
        while(TI0==0);
        TI0=0;
        a%=100;
        SBUF0=a/10+'0';
        while(TI0==0);
        TI0=0;
        a%=10;
        SBUF0=a+'0';
        while(TI0==0);
        TI0=0;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                 Rec_double(OFSX,&x[0],&x[1]);
                Rec_single(OFSX,&y[0]);
                Rec_single(OFSY,&y[1]);
                    SBUF0=x[1];
                                while(TI0==0);
                                TI0=0;

                                SBUF0=x[0];
                                while(TI0==0);
                                TI0=0;
                                        SBUF0=y[1];
                                while(TI0==0);
                                TI0=0;

                                SBUF0=y[0];
                                while(TI0==0);
                                TI0=0;
                                SBUF0=0xcc;
                                while(TI0==0);
                                TI0=0;                */
                        Rec_double(DATAX0,&x[0],&x[1]);
                        Rec_double(DATAY0,&y[0],&y[1]);
                        Rec_double(DATAZ0,&z[0],&z[1]);
                        x_data=(unsigned int)x[1];
                        x_data<<=8;//左移8位
                        x_data+=(unsigned int )x[0];//加上低8位
                        x_data&=0x1fff;//清除高3位无用的
                        y_data=(unsigned int)y[1];
                        y_data<<=8;//左移8位
                        y_data+=(unsigned int )y[0];//加上低8位
                        y_data&=0x1fff;//清除高3位无用的
                        z_data=(unsigned int)z[1];
                        z_data<<=8;//左移8位
                        z_data+=(unsigned int )z[0];//加上低8位
                        z_data&=0x1fff;//清除高3位无用的

                        SBUF0='X';
                        while(TI0==0);
                        TI0=0;
                        SBUF0=':';
                        while(TI0==0);
                        TI0=0;
                        uart_int(x_data);
                        SBUF0=' ';
                        while(TI0==0);
                        TI0=0;
                        SBUF0='Y';
                        while(TI0==0);
                        TI0=0;
                        SBUF0=':';
                        while(TI0==0);
                        TI0=0;
                        uart_int(y_data);
                        SBUF0=' ';
                        while(TI0==0);
                        TI0=0;
                        SBUF0='Z';
                        while(TI0==0);
                        TI0=0;
                        SBUF0=':';
                        while(TI0==0);
                        TI0=0;
                        uart_int(z_data);
                        SBUF0='\n';
                        while(TI0==0);
                        TI0=0;
                        /*        Rec_single(DATAX0,&x[0]);
                                Rec_single(DATAX1,&x[1]);
                                Rec_single(DATAY0,&y[0]);
                                Rec_single(DATAY1,&y[1]);
                                Rec_single(DATAZ0,&z[0]);
                                Rec_single(DATAZ1,&z[1]);

                                SBUF0=x[1];
                                while(TI0==0);
                                TI0=0;

                                SBUF0=x[0];
                                while(TI0==0);
                                TI0=0;

                            SBUF0=y[1];
                                while(TI0==0);
                                TI0=0;

                                SBUF0=y[0];
                                while(TI0==0);
                                TI0=0;

                                SBUF0=z[1];
                                while(TI0==0);
                                TI0=0;

                                SBUF0=z[0];
                                while(TI0==0);
                                TI0=0;

                                SBUF0=0xcc;        //表示结束
                                while(TI0==0);
                                TI0=0;                           */
                                //使中断清零
                                Rec_single(INT_SOURCE,&test);//通过读该寄存器使中断清零

}                 //直到传完

void adsl_init()
{
        Send_single(DATA_FORMAT,0x2B);      //数据通信格式;设置为自检功能禁用,4线制SPI接口,低电平中断输出,13位全分辨率,输出数据右对齐,16g量程
    Send_single(OFSX,0x00);             //X轴误差补偿; (15.6mg/LSB)
    Send_single(OFSY,0x00);             //Y轴误差补偿; (15.6mg/LSB)
    Send_single(OFSZ,0x00);             //Z轴误差补偿; (15.6mg/LSB)
    Send_single(DUR,0x00);              //敲击延时0:禁用; (1.25ms/LSB)
        Send_single(Latent,0x00);           //检测第一次敲击后的延时0:禁用; (1.25ms/LSB)
        Send_single(Window,0x00);           //敲击窗口0:禁用; (1.25ms/LSB)
    Send_single(THRESH_ACK,0x01);       //保存检测活动阀值; (62.5mg/LSB)
        Send_single(THRESH_INACT,0x01);     //保存检测静止阀值; (62.5mg/LSB)
        Send_single(TIME_INACT,0x2B);       //检测活动时间阀值; (1s/LSB)
        Send_single(THRESH_FF,0x09);        //自由落体检测推荐阀值; (62.5mg/LSB)
        Send_single(TIME_FF,0xFF);          //自由落体检测时间阀值,设置为最大时间; (5ms/LSB)
    Send_single(TAP_AXES,0x80);         //单击/双击轴控制)
    Send_single(BW_RATE,0x0a);                        //100Hz的输出数据速率
        Send_single(ACT_INACT_CTL,0x66);    //直流耦合工作模式下  X,Y,Z三轴使能
        //Send_single(ACT_INACT_CTL,0x00);  //轴使能控制活动和静止检测
//        Send_single(DATA_FORMAT,0X0B);                 //中断高电平有效
//        Send_single(DATA_FORMAT,0X20);      //
        Send_single        (FIFO_CTL,0x86);        //FIFO的初始化
        Send_single(INT_ENABLE,0x80);       //使能数据产生中断
        Send_single(INT_MAP,0x00);          //该中断映射到INT1脚
        Send_single(POWER_CTL,0x28);        //这个一定要放在初始化的最后,都配置完了,再使能测量位  要在休眠模式下配置SFR
}
void Timer_Init()
{
// Make sure the Timer can produce the appropriate frequency in 8-bit mode
// Supported SMBus Frequencies range from 10kHz to 100kHz.  The CKCON register
// settings may need to change for frequencies outside this range.
/*#if ((SYSCLK/SMB_FREQUENCY/3) < 255)
   #define SCALE 1
      CKCON |= 0x08;                   // Timer1 clock source = SYSCLK
#elif ((SYSCLK/SMB_FREQUENCY/4/3) < 255)
   #define SCALE 4
      CKCON |= 0x01;
      CKCON &= ~0x0A;                  // Timer1 clock source = SYSCLK / 4
#endif
        */
        CKCON = 0x08;
    TMOD = 0x20;                        // Timer1 in 8-bit auto-reload mode
        TCON = 0X40;// &= 0xFE;
   // Timer1 configured to overflow at 1/3 the rate defined by SMB_FREQUENCY
   TH1 = 0XBF;//(unsigned char) -(SYSCLK/SMB_FREQUENCY/SCALE/3);

   TL1 = TH1;                          // Init Timer1

   TR1 = 1;                            // Timer1 enabled
}
/*
void Timer3_Init (void)
{
   TMR3CN = 0x00;                      // Timer3 configured for 16-bit auto-
                                       // reload, low-byte interrupt disabled

   CKCON &= ~0x40;                     // Timer3 uses SYSCLK/12

   TMR3RL = (unsigned int) -(SYSCLK/12/40);  // Timer3 configured to overflow after
   TMR3 = TMR3RL;                      // ~25ms (for SMBus low timeout detect):
                                       // 1/.025 = 40

   EIE1 |= 0x80;                       // Timer3 interrupt enable
   TMR3CN |= 0x04;                     // Start Timer3
}*/

void UART_Init()                                                //使用串口0
{
    SCON0 = 0x10;                       // SCON0: 8-bit variable bit rate
                                       //        level of STOP bit is ignored
                                       //        RX enabled
                                       //        ninth bits are zeros
                                       //        clear RI0 and TI0 bits
   #if (SYSCLK/BAUDRATE/2/256 < 1)
      TH1 = -(SYSCLK/BAUDRATE/2);
      CKCON &= ~0x0B;                  // T1M = 1; SCA1:0 = xx
      CKCON |=  0x08;
   #elif (SYSCLK/BAUDRATE/2/256 < 4)
      TH1 = -(SYSCLK/BAUDRATE/2/4);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1
      CKCON |=  0x01;
   #elif (SYSCLK/BAUDRATE/2/256 < 12)
      TH1 = -(SYSCLK/BAUDRATE/2/12);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0
   #else
      TH1 = -(SYSCLK/BAUDRATE/2/48);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10
      CKCON |=  0x02;
   #endif

   TL1 = TH1;                          // init Timer1
   TMOD &= ~0xf0;                      // TMOD: timer 1 in 8-bit autoreload
   TMOD |=  0x20;
   TR1 = 1;                            // START Timer1
   TX_Ready = 1;                       // Flag showing that UART can transmit
  // IP |= 0x10;                         // Make UART high priority
  // ES0 = 1;                            // Enable UART0 interrupts
}

void SMBus_Init()
{
    SMB0CF = 0x5D;                      // Use Timer1 overflows as SMBus clock
                                       // source;
                                       // Disable slave mode;
                                       // Enable setup & hold time
                                       // extensions;
                                       // Enable SMBus Free timeout detect;
                                       // Enable SCL low timeout detect;

   SMB0CF |= 0x80;                     // Enable SMBus;
}

void Port_IO_Init()
{
    // P0.4  -  TX0 (UART0), Push-Pull,  Digital
    // P0.5  -  RX0 (UART0), Open-Drain, Digital
    // P0.0  -  SDA (SMBus), Open-Drain, Digital
    // P0.1  -  SCL (SMBus), Push-Pull,  Digital
    // P0.3  -  INT0 (Tmr0), Open-Drain, Digital

        XBR0      = 0x05;
        XBR1      = 0x20;
    XBR2      = 0x40;
        P0MDOUT = 0x12;                     // All P0 pins open-drain output
        IT01CF = 0x03;                      // /INT0 available at P0.3.低电平触发
        P0MDOUT |= 0x10;                    // Enable UTX as push-pull output
        P0=0x08;//00001000先把INT0脚拉高
        P0MDIN |=0X01;
}

void Oscillator_Init()
{
   REG0CN |= 0x10;                     // Enable the precision osc. bias
   OSCICN |= 0x80;                     // Enable the precision internal osc.

   RSTSRC = 0x04;                      // Enabl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and
                                       // leave VDD Monitor enabled.

   CLKSEL = 0x00;                      // Select precision internal osc.
                                       // divided by 1 as the system clock
}

void Interrupts_Init()
{
        IE        = 0x11;//给串口0中断和外部中断的使能标志位置1
    IP        = 0x10;//串口的优先级置1,外部优先级置0
    EIE1      = 0x01;//允许SMBUS中断
    EIP1      = 0x01;//SMBUS中断为高优先级
        EX0=0;
        ES0=0;
        EA=1;
}

//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for device,
// Call Init_Device() from your main program
void Init_Device(void)
{

    Timer_Init();
//        Timer3_Init();
    UART_Init();
    SMBus_Init();
    Port_IO_Init();
    Oscillator_Init();
    Interrupts_Init();
}

void main()
{

        PCA0MD &= ~0x40;                    // WDTE = 0 (clear watchdog timer)

                            // Dummy variable counters
        Init_Device();
        adsl_init();//芯片初始化

        EX0=1;
        while(1)
                SBUF0='A';//测试串口
     }
}

网友:
可能是你的电平触发方式没有设对,默认好像是高电平触发!!!!!!

网友(2012-07-15):
现在这个程序可以了吗

网友(2012-09-01):
要在主程序里完整读一次数据寄存器,中断才能触发

网友:
看你这么急,帮你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