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线程系统

楼主(2011-10-26):
一个题目,求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主是打算找人帮忙做作业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是一个招聘题目,不懂,想请教一下。

网友:
貌似不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因为不懂。。我知道DMA在这里可以防止阻塞
提高吞率。。

网友:
使用DMA可以有效的减少CPU的负荷,提升软件的执行效率。
至于0x8000,0000寄存器的问题就太easy了:
1 byte access: uint8 r8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80000000))
2 byte access: uint16 r16 =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80000000))
4 byte access: uint32 r32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80000000))

楼主(2011-12-30):
回复 网友C: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