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2011-10-26):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ARM每次通过8位宽的并口向FPGA连续发送200个字节,请问FPGA能样才能做到像C语言那样用200个缓冲器变量那样把数据暂时存放起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fo

请问能不能具体讲解讲解一下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fo
请问能不能具体讲解讲解一下呢?谢谢!

例化一个FIFO(先入先出存储器),这个FIFO可以由FPGA的基本逻辑单元或者片上的RAM构成,当然这都是可以用IP-CORE的生成工具直接生成的,FIFO的输入输出编写相应的驱动就行了。
如果你要寻址,就需要用片上的RAM,XILINX的叫BlockRAM,Altera的我不知道叫什么,这种RAM带有地址,可以读写RAM中的任意位置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fo
请问能不能具体讲解讲解一下呢?谢谢!
例化一个fifo(先入先出存储器),这个fifo可以由fpga的基本逻辑单元或者片上的ram构成,当然这都是可以用ip-core的生成工具直接生成的,fifo的输入输出编写相应的驱动就行了。
如果你要寻址,就需要用片上的ram,xilinx的叫blockram,altera的我不知道叫什么,这种ram带有地址,可以读写ram中的任意位置的值。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lz你就是垃圾,低极的问题,没意思!!!!

回复 网友B:
lz是个低能傻13

真是好笑,你妈养了你这个“高能儿”就只会在网上开口骂人这点能耐了吗?
你不帮忙可以笑笑走开,我真为你妈感到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