钕铁硼脉冲充磁机

楼主(2011-10-26):
最近公司要做两台充磁机,充磁电压2500V,电容4800UF。因以前的机子电压低容量小充出来的钕铁硼产品性能不够。

楼主:
先上图,高压取样电路,望坛中同行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充磁线圈呢?   放电电路呢?   放电用的什么?可控硅?

2500V  用什么充电呢?

网友:
重要的放电回路、和冲电回路。一个都没上。高压取样电路,分压也没上,分压的电阻用的什么电阻?普通电阻耐压不够容易炸运放。
充磁电压2500V,电容4800UF。电容冲满如果时间短,
瞬态功率可以到达上万瓦,放电的器件承受电流大,发热量大。

楼主:
调压触发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一边做一边上图慢了点,谢谢叶子帮顶!你说的“充磁线圈呢?   放电电路呢?   放电用的什么?可控硅? ”我会接着上图。
2500v的电压是要用到一台5.5KW的升压变压器进行升压+整流+限流后向电容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充磁电压2500V,电容4800UF。电容冲满如果时间短,瞬态功率可以到达上万瓦,放电的器件承受电流大,发热量大。》
4800UF的电容充电电压要升到2500v,不是用2500v的电压直接向电容充电,而是0-2500v缓慢的向电容充电。放电器件用耐压3500v/3000A的可控硅对充磁头进行放电。可控硅和充磁头是要有冷却装置的(一般用水冷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
加大电容容量和电压,是可以提高磁头输出磁场,现在你要产生的磁场有多少特斯拉,放电时间持续多长时间?磁头的绕线方式是什么样的了。
提高磁场现在的难度,可能在4800UF电容的冲电时间和放电时间。
可控硅3500v/3000A  ,好像不好买。一般采用多个串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控硅,电容,广州解放中路有的卖不过我以前买的都是二手,硅2800元一个,电容2000uf2200元这是4年前的价格。磁头的绕线方式要根据产品的要求来定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

网友:
哥们,买个成品充磁机不久得了??我们单位也大量用钕铁硼磁钢,买北京的充磁机,性能很好。不是靠电容充放电,是380v整流后控制可控硅进行充消磁,速度很快。但是对电网有要求,因为充磁瞬间线圈电流不小于250a,我在配电室都能听到电流声。

网友:
有实例好,我这种菜鸟很受益,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E:

fengxingabc  进展怎么样了,  我一直想在家,DIY 个电磁炮,磁场要达到10个特斯拉以上,  如果你的冲磁机出来了帮忙测下磁场,报下数据。

网友:
麻烦LZ来给大家写点资料科普一下吧,充磁是什么原理?

上电路板图没用的,又不设计高频数字/模拟电路,布线对性能影响不会太大。
主要是原理上设计是不是合理。相信大家明白之后应该能做出更好的设计

网友(2015-12-16):
很受启发,我最近也在做机器,元件选择上遇到困难,希望得到lz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