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用什么方法才能更好的把万用表学好??

楼主(2011-10-26):
本人是一职场新手 初步涉及仪器仪表这块的内容 我想问下如何学习才能更好的把万用表这个东西的内涵搞懂啊

网友(2011-12-10):
那就是经常实践了,多操作多练习,然后不懂得上网查就是了

网友:
高手们很吝惜,应该支持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是一职场新手 初步涉及仪器仪表这块的内容 我想问下如何学习才能更好的把万用表这个东西的内涵搞懂啊

万用表内核原理?

除非你是研究这个的,何必啊,会使用就行了。

网友:
回复4楼
  人家在在万用表生产企业上班呢,所以这个东西必须要研究比我深入些。

网友(2012-01-10):
回复 网友A:

以为楼主再问怎么使用万用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以为楼主再问怎么使用万用表呢。

呵呵  谢谢冷水茶每次 都捧场 呵呵

网友:
如果高端的,去38hot.net看看

网友:
首先弄清楚指针表和数字表在测二极管时为何红黑棒不一样。

再了解什麽是输入电阻及对所测结果的影响。

网友:
多使用,习惯成自然.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是一职场新手 初步涉及仪器仪表这块的内容 我想问下如何学习才能更好的把万用表这个东西的内涵搞懂啊
看书或者上网了解万用表检测各参数的原理,找份原理图看看  基本可以入门  再深入可以找一下有关怎样提高测量精度的书籍
还有各种误差的定义,还可以继续扩展,看看传感器原理的书籍

网友:
看来工作了 和 大学时候 确实不一样啊 。 深度不痛le。。。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诀窍,多用,多揣摩就行了

网友:
看书吧 把里面的各个功能电路的模块吃透就搞定了 基本大同小异的  推荐你看沙占友写的书本

网友:
其实国内所生产的万用表的电路模块都大同小异的,复杂点就整国外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任何行业如是新手,便可请教在职前辈和多看书、多学习学工作上经验,经验是要时间和努力凝聚而成的、努力吧!

网友(2012-04-24):
这个————————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