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得准小电流

楼主(2011-10-26):
用金川M47表串联在电路测小电流,发现分别用50mA和5mA档,测出的值大不相同?什么原因?怎样才能测得准?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表~~

楼主:
三块金川表都一个样!其他原因?。。。。。

网友:
花生的意思是你应该换个更好的表

楼主:
测个小电流都测不准,真是得“逼上档次”?可我干的是不够档次的活,真给我一个安捷伦之类的也糟蹋了!请诸位帮忙推荐一款适合的!

网友:
话说廉价的数字表除了最低档是比较准的,其它档位都不准。。。原因谁都知道~~~

网友:
测的不准的原因是万用表的内阻在5mA和50mA档不同,一般来说要差10倍左右, 串在电路中当然对电路的电流影响不同,除非是测恒流源.

楼主:
【6楼】 shark所说,可以理解一点了。再问:

一些带电流如能显示毫安级的电源,能做到够准确吗?

看到安捷伦34401A 数字万用表似乎也不能测小电流???

直流电流        10m A-3A量程
交流电流        1A-3A量程

网友:
一些带电流如能显示毫安级的电源,能做到够准确吗?
--------------------
当然能,因为这个电流采样是电源的一部分,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参见本坛几个电源设计,比如春风电源

看到安捷伦34401a 数字万用表似乎也不能测小电流???
直流电流        10m a-3a量程
交流电流        1a-3a量程
任何万用表电流档都是有内阻的,因而串在电路中都会改变电路的电流(除了恒流电路), 因而"不准" ,内阻越小的表对测量结果影响越小,楼主的MF47指针表50mA和5mA档内阻分别为6欧和60欧, 而一般DT830表的200mA/20mA/2mA档内阻为1欧/10欧/100欧. 知道内阻就能计算出串进电路后对电流的影响,高档表的内阻应该更小.比如34401A, 不过我没有,不知道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明白了许多,看来不仅学得不够,即使学了点还不会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2011-12-03):
我们同事都是在电路中连接一个很小阻值的电阻,然后测量两端电压计算电流,不知道这样是否比直接测量电流准确一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同事都是在电路中连接一个很小阻值的电阻,然后测量两端电压计算电流,不知道这样是否比直接测量电流准确一些呢?

这样应该比较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