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份msp430 for IAR 详细的寄存器列表

楼主(2011-10-26):
新接触430.官网上的pdf怎么没有详细的寄存器列表啊。只能在IAR的头文件中找,但每个寄存器的包含每个位名称没有很好的对应啊。纠结中···

网友:
头文件里都有啊

网友:
在整个系列的指南里不在单个型号的datasheet里。

网友:
msp430官方提供有三类文档
1,user guide
如:msp430Fxx16xx user's guide, 在这类文档中有很详细的芯片使用方法,内部cpu,timer,clock system,uart等的结构及寄存器使用说明,以及使用注意事项
2, datasheet
如:msp430F1611.pdf 主要介绍单片机的电气特性,引脚分布,封装等
3, application note/application report 应用笔记
如:I²C Interfacing of the MSP430 to a 24xx Series EEPROM 此类文档征对某一应用问题提出基于TI器件的完整解决方案,很实用

楼主看第1类文档就可以了,谷哥一下,或者到TI官网搜一下,一大把。

网友:
顶二楼,楼主也可在IAR安装程序里找头所属系列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