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刹车电路

楼主(2011-10-26):
下图是我在一个电路板上抄下来的,因为不知道三极管的型号所以自己用的是8050的三极管,可是起不到刹车作用,而且总烧三极管,不知道这三极管用的什么型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根据电机电流选择三极管啊,没说是什么封装,三个脚的也可能是MOS管

网友:
8050的功率,电压不够吧?

网友:
56r可能不对

网友:
刹车的时候电机上的电流是反向的,所以你上桥的三极管是反向的,必烧。

网友:
没反......可能是电流容量不够......电机用电制动的时候,电流可能比驱动的电流大几十倍的,电流容量不够很容易烧管子.

网友:
电机功率多大,烧那个三极管。
另外 我怎么感觉这个电路怪怪的。上面的那个三极管能工作?

网友:
用1815 1015

网友:
我猜Q1,Q2是mos管吧。。怎么和半桥那么像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率肯定不够,我的天呀.把推动管子换了吧.

网友:
哈哈,又看到有人顶这个帖子了。我回来再说一下。当电机刹车的时候,电机左边是负电压,右边是正电压。此时Q1的导通电流是靠电机的反电势提供的,所以Q1的基极电压要比集电极略高一点,此时三极管是放大区。当有大电流流过的时候,三极管发热很大,必烧。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信息部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上就是这样画的,没有错,对了几次了!!!

网友:
你确定Q1是NPN的或者N沟道的管子?

网友:
S1闭合电机转,断开刹车?

网友:
哪个管子烧掉呀?那个二极管是高速二极管吗?

网友:
是不是那个56欧姆电阻做能耗制动呀。如果那电阻功率比较大的话。

网友:
电路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56R的电阻值没错的话,那至少Q1是NMOS管。否则制动开始时Q1基极电流过大致使烧管。

网友:
表示不懂 帮忙顶一下

网友B(2012-11-05):
这个电路  实际上已经用二极管续流放电来刹车了
如果想续流更快  可以用三极管的二极管接法
请问为何还要用Q1电路来刹车  并且是怎么刹车的

网友:
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 修改如下即可  将Q1集极和射极反一下 然后56R还是接在集极和基极,就是三极管的二极管接法
这样电路分析 就正常了
Q2和Q3并联用于电机转动,Q1和二极管用于放电刹车
S1弹起,电机关闭,按下,电机开启。
当电机转动时S1弹起,放电刹车电路起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  实际上已经用二极管续流放电来刹车了
如果想续流更快  可以用三极管的二极管接法
请问为何还要 ...

Q1旁的二极管续的是电机线圈的流,不是泄放制动能量的

电机断电后由于惯性继续旋转,此时图中电机左负右正,靠Q1导通短路电机来刹车

图中这样Q1在刹车时是工作在放大区,一来刹车效果不够好,二来很容易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旁的二极管续的是电机线圈的流,不是泄放制动能量的

电机断电后由于惯性继续旋转,此时图中电机左负右 ...

看懂你的意思了
电机从转到停,经历两个过程
1-二极管续流,释放电机线圈能量,此时非但没有制动电机,反而因续流还在给电机供电,电机转动基本没有变慢  2-电机转动相当于处于发电状态,电机电压左低右高,此时Q1导通进行发电制动。

那么  在这个过程中,制动时候电压其实不会超过12V,也就是说Q1正接了12V电压,Q1有可能因为过流烧毁,也就是需要限流呢

解决办法 将56R去掉,直接基极和集极短接,射极接限流电阻  是这样吗
有没有可能是续流二极管不够快速,导致在ms级时间内Q1击穿而烧毁呢,8050反相击穿电压只有25V

网友:
25V指的是集极和射极的反向击穿电压
虽然某些击穿可以恢复,但是不限流也会导致永久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1旁的二极管续的是电机线圈的流,不是泄放制动能量的

电机断电后由于惯性继续旋转,此时图中电机左负右 ...

电机断电后是左负右正????

网友:
图应该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断电后是左负右正????

有两个过程:
首先是续流的过程,因为电机线圈中电流不能突变,这个过程实际是左正右负
接下来是电机转子因为惯性保持 转动,这个就是发电过程,也就是左负右正的原因

网友(2019-08-14):
制动的电流谁消耗了?不消耗12V会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