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6410开发板下用nfs启动文件系统的方法

楼主(2011-10-27):
今天逛飞凌论坛的时候无意发现了这个帖子,试了一下,确实可以,就转过来了,哪位朋友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1.准备制作好的文件系统,本例中文件系统位于/work/rootfs,权限最好为755或777

2.pc端安装nfs服务器: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3.修改/etc/exports,在末尾添加:/work/rootfs 192.168.2.*(rw,sync,no_root_squash)

        // /work/rootfs 服务器端共享目录
         // 192.168.2.*允许访问nfs服务器共享目录的客户机的ip范围,可自定义

         // rw客户机对共享目录权限

         // sync同步写入存储器,可选

         // no_root_squash允许客户机享有主机root身份,可选

         //括号中的三个参数之间不可有空格

         // /work/rootfs与192.168.2.*间有一个空格

4.重启nfs服务:

service nfs-kernel-server restart

5.使以上设置生效:

exportfs –a

5.连好开发板与pc的网线

6.启动开发板,修改启动参数:setenv bootargs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2.1:/work/rootfs ip=192.168.2.2:::::eth0 console=ttySAC0,115200

注:192.168.2.1为pc机ip,192.168.2.2为开发板ip,这里设置成.2,那么启动之后板子的ip就是.2

7.saveenv并且reset

8.更改pc机ip为192.168.2.1

9.over!

PS:原帖作者是alan_zero01 大神 小弟只是转帖,呵呵。 原文出处:www.witech.com.cn

网友:
还有一点,要关闭杀毒软件的网络防火墙功能,如果是虚拟机下的linux环境的话,宿主机的ip地址要和虚拟机和开发板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
还有就是宿主机与虚拟机的MAC物理地址要一样,一般要修改虚拟机的MAC地址

网友:
楼上的各位高手能不能帮忙解答下OK6410 linux+qp 下sd卡怎么找不到呢,能ls /sdcard

网友:
回头试试看!

网友:
可以尝试。。

网友(2011-11-30):
嗯,不错,先mark,有时间搞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