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记录ETR232i使用过程

楼主(2011-10-27):
简介:
ETR232i基于RDC1610处理器核心板,使用80186指令集,主频96MHz,配置512K ROM和640K RAM,运行DOS5.0系统。

这就是我和网友交换的实物,底板是ETA504。

当然可以把这个系统当做单片机来开发,并且有单片机开发时没有的好处:
    1.系统本身可以仿真,不需要昂贵的仿真器和仿真软件。因为仿真用的TD.exe和下载用的TDRF.exe是Borland C自带的。
    2.不需要专用的收费编译器(比如需要cra_ck的Keil和IAR),而是我们平时拿来练手过级的Borland C,所以没有了盗版纠纷的问题。
当然不好的是大家一定对DOS界面的开发环境恼火,这是需要克服的。而我在考虑是否使用Win-TC来进行编程。

进行开发的一般过程:
    1.设置BC3.1环境
    2.加入适当的头文件,编写程序,编译生成EXE文件。
    3.设置模块为DEBUG模式:跳线短接。
    3.使用TD下载EXE文件到模块以便调试(TD.PDF)。或使用TDRF下载EXE文件到模块中。
    4.使用TDRF下载USER.BAT到模块。USER.BAT内为EXE文件名。(TDRF使用.PDF)
    5.断电,断开跳线,重新上电,程序运行。

设置BC3.1的环境就不用说了,因为ETR232i类似于计算机,但是和计算机有些不同,所以BC直接编译的的EXE文件是没法在这模块上运行的,必须要进行适当的修改。

编写程序时需要ETR232i的底层驱动(IO、定时器、串口等等),编程时使用BC31的工程功能,将自己的main()和底层驱动包括在一个工程中,然后全部编译得到EXE文件。这里是我编写的第一个流水灯程序,工程是LED,包含的文件是主程序的LED.CPP和底层驱动ETR232I.cpp。

ETR232i需要处于调试模式才能下载你编写的程序进去,这在底板上是有的:注意第一幅图中模块右边的那两根线,将其拔掉,插上跳线帽。用交叉的串口线连接底板COM1和计算机的串口。

这里要说一个问题:根据官网的资料,仿真和下载软件是直接操作计算机的串口,所以在XP/2000及以上的系统中运行会出问题而98/Me不会,这就需要WVMare软件模拟win98,然后在Win98中运行TD/TDRF才可以操作ETR232i,这其中的潜在条件是要求电脑本身有8251/16550类型的原生串口,但现在的电脑大多数都没这玩意儿,只能用USB转串口,这就需要WTDRF.EXE和PComm.dll才行。不过我的D620本身有串口,并且是XP系统——可能是我很幸运——发现TD/TDRF能正常的下载仿真,用Acessport发现这些DOS程序调用NTDVM来操作的串口。

假设ETR232i和电脑的com1相连,并且TD/TDRF和生成的EXE文件(LED.exe)或工程文件(LED.prj)在同一文件夹,这时运行命令行TD -rp1 LED(不需要扩展名),就启动了下载仿真过程,在运行的界面中选择yes将LED.EXE下载到ETR232i中,等下载完成,按F9,底板上的LED就开始闪烁了。要停止运行就按Ctrl+Break,再按Alt+x退出运行界面。

单片机程序下载到单片机的ROM之后,只要复位重启就可以运行了,对不对?但ETR232i不一样,如果你断电、拔掉DEBUG的跳线帽、然后重新上电,LED是不会闪烁的,虽然程序已经在ROM中了,但是没有运行——请记住,这模块是有DOS系统的,DOS在加载完成后会扫描USER.BAT文件,然后运行USER.BAT中指定的程序。所以你还需要写入你定义的USER.BAT才能运行你编写的EXE程序。

所以还是要断电——插上DEBUG跳线帽——然后上电,运行TDRF来下载你定义的USER.BAT到ETR232i中,当然我们还可以趁机看看ROM有些什么有趣的东东——使用TDRF -rp1 dir命令:

可以看出,这其中还真的有点文章:因为这系统是别人用过的,所以其中肯定有程序,注意EC9000这个超大尺寸的EXE文件,其中LED.EXE是之前用TD仿真时下载进去的。

而我现在感兴趣的是那个USER.BAT文件,使用 tdrf f user.bat命令将这文件拷贝到自己的电脑中,然后打开一看——其中的内容是EC9000(正好6字节),那就证明EC9000.EXE需要USER.BAT指定才能运行。

所以我们要自己写个USER.BAT,其中的内容就是LED,然后使用tdrf t user.bat命令复制到ETR232i中。然后断电拔掉DEBUG跳线帽在上电,这时LED闪烁了!

注意:TD主要是为了调试仿真程序使用,如果你对程序有101%的把握,那也可以直接使用TDRF把程序下载进去!

可以看出,这和单片机的开发相比有好处也有不足,好处就是你可以多放几个程序进去,然后放一个探测程序,在USER.BAT中做好设置,那ETR232i就根据外部条件自动选择要运行的,如果换成单片机,估计难度不小。

网友:
BCB 不可以么?5?6?

楼主:
对编译器没什么要求,但是写要求写得程序一定要能在模块上运行。

网友:
不好意思 前几天 出差了
刚回来
补顶

稍微缓一下再消化

网友(2012-01-10):
LZ 最近做的怎样了?

送你的LCD屏驱动起来了吗 ?

网友(2014-10-27):
楼主可以多共享点资料吗?

网友(2017-09-20):
楼主,关于这块开发板我有两个问题想咨询您,可以私信一个联系方式给我吗,感谢

网友:
楼主最近有上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