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5418复位,求解

楼主(2011-10-27):
在调试430f5418时,有时候就一直复位,我用12m的晶振。总共调试了10多块板子,都感觉正常的。就现在出现了问题。而且连续2个板子都是一样的,启动一段时间就自己复位。中断除了串口都没开。复位源在那个寄存器查看呢?没招了。

楼主:
仿真的时候没出现过问题回复【楼主位】zps110

仿真的时候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这个现象,我碰到过一次.换个单片机就好了,原因可能是内部的小部分FLASH坏掉了,因为我烧入程序的时候校验过不了.呵呵.
对于5418这个片子,我碰到过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RAM居然坏了,呵呵.大实话.上5418A吧

网友:
不会是watchdog没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是watchdog没关吧

很有可能

网友:
检查下电源,430单片机存在FLASH被涮新的问题,我单位以前做工业控制遇到过这个现象,应用环境很恶劣的,强磁环境,后来改换其他型号单片机,好了

楼主:
430伤透了我的心啊,太经不起干扰了。

楼主:
我使用msp430f5418,发现有时候复位异常。一直在循环启动,在使用仿真器的时候现象消失,我判断是RESET复位不正常。RESET我使用100K电阻上拉和0.1uf电容下拉,但是我后来将电阻改为330R这个现象消失,这样做是否合理,5418这个芯片的复位电路怎么设计更加比较合理呢。

可不可以使用msp809呢?有人说809仿真的时候不能仿。

网友:
推荐47K+2.2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