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功重比"的概念.

楼主(2011-10-27):
我从词义上理解:
模型飞机的功重比应该是发动机输出的机械功率与模型飞机整体重量之比.
他的单位应该是kw/kg.  不知对不对?

有大侠说:"航模的功重比都能轻松的达到1,而真飞机的功重比大都在0.3至0.6之间"
那么他的下限大致是多少?

我是外行,没玩过航模.
没事在寻思: 太阳能电池片如何放到模型飞机上? 好像很难.
大家别笑话我,我是认真的.

网友:
叫推重比,就是动力系统产生的推力与本身飞机重量的比。
2212电机配合适的桨可以轻易使推力达到800克,而用2212电机的飞机本身重量也就300-600克。
所以,模型飞机拿在手里都可以垂直起降。

太阳能弄到模型飞机上不行的。功率小,电机太小,产生的推力小,模型飞机飞不上去。

模型飞机如果用有翼型的机型,推动比可以略小于1,不然也飞不上去,飞上去了也只是慢悠悠地在天上飞飞航线,没多少意思。

楼主:
谢谢LS.
我想,直升机肯定是不行的,固定翼不知如何? 我倒不忌讳"慢悠悠地在天上飞",能航拍也不错啊.
但必须安全,一次炸机,代价可不小.太阳能电池片太脆弱了.

网友:
推重比理论上无下限,实际上无动力滑翔机懂得追上升气流的话便可以长时间留空,目前的最长留空记录是19小时45分钟。
电池基本上都是铺在机翼表面了,不过太阳能电池要求表面积越大越好,而小推力飞行则要求表面积越小越好(空气阻力小),所以这个矛盾关系需要不断试验优化才能获得最佳比例。

网友:
机翼的升力系数,翼载荷,雷诺数,空气密度,决定了飞机的最小飞行速度,结合飞机的阻力系数就可确定飞机最小飞行的推力。

雷诺数是表示空气动力学特性的系数,由飞机尺寸大小不同而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飞机按比例缩小后飞行性能会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阳能电池片如何放到模型飞机上?

模型飞机?难,成本太高

试验飞机倒是有,真正能飞行的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09日 09:21  新浪科技

8日清晨,在“太阳驱动”太阳能飞机成功降落在瑞士帕耶那机场以后,该项目发起人皮卡尔德与驾驶飞机的项目总裁安德烈-勃希伯格一起庆祝

8日清晨,“太阳驱动”在首次成功完成夜间飞行后,停在帕耶那机场上。它创造了26小时零9分钟的不间断飞行记录,这也是太阳能飞机持续时间最长、飞行高度最高的世界记录

黎明时分,安德烈-勃希伯格驾驶“太阳驱动”飞机在帕耶那机场附近飞行

“太阳驱动”飞机的翼展达63米,由4台电动机驱动,设计用于全天24小时飞行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7月9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世界最大太阳能飞机“太阳驱动”(Solar Impulse)在当地时间7月8日成功完成首次试飞,创造了26小时零9分钟的不间断飞行记录,这也是太阳能飞机持续时间最长、飞行高度最高的世界记录。

  当天早晨8点,“太阳驱动”由该项目总裁、瑞士探险家安德烈-勃希伯格(Andre Borschberg)驾驶,在距瑞士首都伯尔尼西南大约30英里(约合48公里)的帕耶那机场,成功完成首次昼夜试飞。飞机刚一落地,工程师们便匆忙跑上前去,将“太阳驱动”稳定住,以防其207英尺(约合63米)长的翼展刮到地面,令飞机倾覆。

  这次创纪录的飞行壮举历时七年规划,令这个由瑞士主导的项目距离其仅仅利用太阳能进行环球飞行的目标更近一步。勃希伯格在“太阳驱动”着陆后对记者表示:“我们取得的成绩超出预想。每个人都兴奋不已。这个夜晚真是漫长,所以,在早晨看到黎明的第一缕阳光时,感觉就像是上帝给我们大家的礼物。”

  单座“太阳驱动”实验飞机表面覆盖内含1.2万个太阳能电池的嵌板,可以收集阳光,为驱动安装在机翼的螺旋桨的四个电动机供电。据项目团队介绍,“太阳驱动”采用超轻但强度极大的碳纤维材料制造,在克服了令之前一次飞行尝试推迟的设备故障后,于7日早晨7点左右离开帕耶那机场。

  在这次试飞成功后,按计划,“太阳驱动”的另一架样机将在今年尝试不间断环球旅行,这架样机的翼展达262.5英尺(约合80米)。“太阳驱动”的重量同一辆中型汽车差不多,在这架太阳能飞机飞越侏罗山向瑞士阿尔卑斯山以西进发时,沿途晴空万里,它可以吸收到充足的太阳能。

  到上午10点左右,勃希伯格驾驶飞机以9850英尺(约合3000米)的高度飞行,以避免遇到在高山区很常见的热成风和低空涡流。按计划,勃希伯格在夜幕降临前令飞机上升至2.79万英尺(约合8500米)的高度,届时,他再决定是否利用储存在电池中的太阳能继续在夜间飞行。“太阳驱动”项目发起人、瑞士探险家贝特朗-皮卡尔德(Bertrand Piccard)说:“我们的目标是让太阳能飞机不用燃料昼夜飞行。”

  皮卡尔德是一位热气球环球飞行先驱,来自一个颇具冒险精神的家族,父亲和祖父也曾完成过开创性的空中飞行和潜水壮举。皮卡尔德指出,此次试飞是继首次“跳蚤跳”(flea hop)和今年初延长飞行以后的第三个重要步骤,旨在表明“终极计划”是否可行,即驾驶“太阳驱动”进行环球飞行。

  他说:“此次飞行对验证整个项目的可靠性至关重要。”“太阳驱动”项目团队曾希望在上周进行24小时试飞,因为那时北半球的白天持续时间更长,令“太阳驱动”的太阳能电池可以收集到更多的能量,然后有充足的能量在夜晚飞行。不过,由于通信设备零部件出现故障,迫使他们取消了此次飞行,抓紧时间进行维修。地面工程师会对“太阳驱动”每一个飞行细节做密切监控,其中部分信息会上传至项目团队的网站和Twitter上。

  皮卡尔德曾在1999年乘坐“百年灵卫星3号”(Breitling Orbiter III),完成世界上首次不间断环球旅行。他表示,下一步他们将驾驶第二架“太阳驱动”样机飞越大西洋,届时会面临新的挑战和风险,而这架样机的重量会更轻。虽然“太阳驱动”项目团队的目标是证明零排放空中旅行是可行的,但他们表示,在近期内,太阳能技术无法取代传统的喷气推进技术,相反,这个项目只是旨在验证和宣传新的节能技术。(孝文)

世界最大太阳能飞机首次昼夜试飞成功世界最大太阳能飞机首次昼夜试飞成功

http://tech.sina.com.cn/d/2010-07-09/09214406840.shtml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由于基础太差,不知从何处着手思索?
从电池片开始:
若采用156的电池片,一分为二,放在机翼上.若翼展 1000mm, 弦长 180mm.可以放6片,U=6V,I=4A,功率约为24W.
(该死! 这还是太阳直射情况下的输出.)
电机假如用2208,24W的功率能否应付巡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正类似"世界最大太阳能飞机"等等的报道,也看到不少,却没有看到"世界最小的太阳能飞机".
看来,小,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容易.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自然,需要足够大的面积才有足够的功率输出。

目前的太阳能技术只是刚起步,效率太低。
电子技术才发展了几十年,急不来的。

楼主:
如果小的太阳能飞机难,那也会有人来争取这个"世界最小的太阳能飞机"的世界记录啊!

哪位有2208电机的资料? 尽可能详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由于基础太差,不知从何处着手思索?
从电池片开始:
若采用156的电池片,一分为二,放在机翼上.若翼展 1000mm, 弦长 180mm.可以放6片,u=6v,i=4a,功率约为24w.
(该死! 这还是太阳直射情况下的输出.)
电机假如用2208,24w的功率能否应付巡航?

2208电机一般来说做小飞机需要12V@10A的输出才能飞上去。

少说也得100W才行。24W差太远了,做个机动的话速度会掉得很多,可能失速直接像板砖一样拍在地上。

小飞机在地面附近飞,气流极不稳定,随时需要做机动。不然也是坠下来拍地上。

所以,24W是不行。

另外,光靠太阳能也不行,飞机不对着太阳就没法飞,你上面的24W也是极大功率。试想机机被风一吹就失去与太阳对准,然后失去动力直接就栽了。

一般太阳能电池的功率都得远大于需要,对备份电池充电,备份电池其实是电机的主要动力来源。太阳能只是充电而已,决不是直接使用。

用了电池储电,太阳能就变成多余了。除非你想让他长时巡航,比如夜晚。
这就不是普通用户搞的东东了。

不过弄个太能阳飞艇还是可以的。

楼主:
2208电机一般来说做小飞机需要12V@10A的输出才能飞上去。
光靠太阳能也不行,飞机不对着太阳就没法飞.
一般太阳能电池的功率都得远大于需要,对备份电池充电,备份电池其实是电机的主要动力来源。太阳能只是充电而已,决不是直接使用。
-------------------------------------------------------
说得是. 所以电池是必须的,否则没法起飞,云来了也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2208电机一般来说做小飞机需要12v@10a的输出才能飞上去。
光靠太阳能也不行,飞机不对着太阳就没法飞.
一般太阳能电池的功率都得远大于需要,对备份电池充电,备份电池其实是电机的主要动力来源。太阳能只是充电而已,决不是直接使用。
-------------------------------------------------------
说得是. 所以电池是必须的,否则没法起飞,云来了也完了.

用了电池太阳能也就多余了,这是悖论。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哈哈.
简单计算1下:1个156片重6克,最大功率4w左右。
如果说用飞翼结构,那按2米飞机布局可以放下36片,也就是150w。(顶级片)
电池重量:220克,(连电线)
辅助lipo:1100mah 3s 130克
电机,2808 800kv 2:1减速,20*8,定制轻螺旋桨。
飞机结构+电池,1100克。
飞是没有问题,但是好像意义不大是真的

楼主:
请教楼上:
如何固定电池片?
电池片如何划片为宜?
如何保护电池片?要不要加EVA胶膜?

网友:
看来你是电池专家了,哈哈.
我没有条件,所以就直接用3线的156片.反面直接用胶布拉4个对角到大梁上.电池保护膜是必须的。
外面蒙皮就直接是用透明乙烯塑料。效率下降不少的,没有什么好材料。
技术上还要有2个东西要做:
1个就是带mppt的无刷马达控制器,用来爬高的。需要1个通道来切换是mppt方式还是lipo模式。
lipo是主要拿来起飞,或者在下降,气流情况下用来储存电能的。这个电池是必须的,因为舵机和接收都需要稳定的电源。
2,就是翼型,为了要尽量大的光面积,必须要飞机样子接近正方型,这样是气动里面阻力比较大的结构,所以外观定性比较严格。
如果整体升阻比能做到15,那只要100w,飞起2kg的飞机问题不大。如果能做到高级滑翔机的30,那晴朗天气飞上1天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