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 RT-Thread 到 STM32F4XX (支持FPU)

楼主(2011-10-27):
拿到 小苦 送的 STM32F4-Discovery 很久了,谢谢 小苦 .

今天终于把RT-Thread移植好了.

1.外设基本和STM32F20X一致,内核增加了FPU部分,所以需要处理FPU的寄存器(如果使用的话).
2.STM32F4-Discovery上面UART1接到ST-LINK了,所以默认启用了UART2(PA2,PA3).

网友:
好消息,刚拿到板子这边就移植好了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1.外设基本和STM32F20X一致,内核增加了FPU部分

还增加了DSP部分

网友:
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MDK4.21好像没有F4系列的

网友:
LZ强悍
记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mdk4.21好像没有f4系列的

4.22

网友:
换GNU GCC,上应用模块吧

网友:
ewarm 6214有 F4

网友:
要是4.22就痛苦了,编辑代码上面,每页标题五颜六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ewarm 6214有 f4

6214能找到和谐文件吗?我用之前的版本的不行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ewarm 6214有 f4
6214能找到和谐文件吗?我用之前的版本的不行哦/。

有和谐,老版本的和谐可用,今天看到6.3发布了.....

网友:
标签的颜色有开关可以控制的

网友:
五颜六色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额 这样不是得将UART2(PA2,PA3)外接个232片子么。。。
不过貌似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增加了FPU和DSP部分在源码里增加和修改了那些东西?

网友(2011-12-01):
呵呵,我的小板子也可以跑一下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为什么不断往单片机发送 ( 号,RTT会死机的?

楼主(2012-01-01):
昨天晚上终于把FPU的上下文切换完成了。

1. 自动检查FPU是否打开,如果已经打开,则为FPU预留空间。

2. 线程切换时,把FPU的所有寄存器保存并切换。

笔记如下:
1.   为加快中断响应,当发生中断时,虽然会自动对FPU的S0~S15进行压栈,但没有真正压入,
只是预留了空间,并把地址写入FPCAR寄存器。如果在中断中使用硬件浮点指令,此时才真正
进行压栈。一般中断服务函数中都不会使用浮点运算,所以这样对中断延迟基本没有影响(相对cortex-M3)。

2. 对FPU寄存器的操作指令与普通指令基本一致,指令名称加了V前缀。
如切换上下文:

    VSTMFD  r1!, {d8 - d15}         ; push FPU register s16~s31
    STMFD   r1!, {r4 - r11}         ; push r4 - r11 register

    LDMFD   r1!, {r4 - r11}         ; pop r4 - r11 register
    VLDMFD  r1!, {d8 - d15}         ; pop FPU register s16~s31

楼主:
另外发现, STM32F4-Discovery 使用ST-LINK仿真时,无法显示 FPU 寄存器。而使用软件仿真时是可以显示的。
不知道其它仿真器是否有此现象?

网友:
IAR 6.3 不能识别 VSTMFD 指令,还是IAR设置错误?

网友(2012-09-07):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终于把FPU的上下文切换完成了。

1. 自动检查FPU是否打开,如果已经打开,则为FPU预留空间。

老大好,刚接触RT-Thread 加 STM32F4。
关于支持FPU,具体要做哪些步骤呢?上面的操作看到是看懂了,就是不会代码实现。
单独的STM32F4 FPU的设置在网上找到了,加中断时线程(没说错吧)FPU的上下文切换,保存浮点寄存器值,其他的又不知道了
新接触这个,啥都不会,汗颜诶,希望老大分享个实现支持FPU的相关工程。

网友E:
其实应该学习RTEMS,给进程增加是否使用浮点的属性,需要浮点的进程才保存FPU状态

楼主:
上面的操作看到是看懂了,就是不会代码实现。

前后矛盾。

希望老大分享个实现支持FPU的相关工程

楼主位的文件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应该学习RTEMS,给进程增加是否使用浮点的属性,需要浮点的进程才保存FPU状态 ...

这样好,不过没做过,不太懂,欢迎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后矛盾。

先谢谢老大咯,慢慢学习

网友(2013-01-16):
顶起来~~~ 有没有什么学习教程啥的~就好了。

网友:
最近看上这个了,学习,谢谢高手

楼主(2013-03-11):
引用 网友E:
其实应该学习RTEMS,给进程增加是否使用浮点的属性,需要浮点的进程才保存FPU状态 ...

最近看阅读《see MIPS run》里面有讲类似的操作:
默认关闭FPU,但编译生成FPU的指令,
所以当执行FPU指令时,会产生异常,
在这个异常中打开FPU,以后这个线程就是带FPU的了。

貌似所有CPU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先留着以后继续研究,欢迎拍砖。

楼主(2013-06-24):
引用 网友E:
其实应该学习RTEMS,给进程增加是否使用浮点的属性,需要浮点的进程才保存FPU状态 ...

多谢您的建议,已添加此功能:update libcpu/arm/cortex-m4: support lazy stack optimized.

网友(2013-09-18):
支持rtt,非常喜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