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触摸屏飘动问题?

楼主(2011-10-27):
在开发板上用ts_calibrate校正过后,然后运行自己用Qt Creator写的test程序。
测试结果如下:
1、在press按着不动的时候,鼠标偶而会一直触发move事件,最后release坐标就飘的很远去了。
2、有时候按轻了一下,根据打印出来的坐标,也就是按一下触发了多个点击,偶而还会一个press过后,有多个release。
因为自己对ARM嵌入式开发不是很熟悉,也试了很多方法解决,但都不理想,具体问题还不确定,困扰了好久,也就只能请教各位了,望指点。

网友: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按钮的抖动产生的。
如果你用的是触摸屏中断的话,当你按下之后,延时5ms可以去抖动,去掉不稳定的点,然后再读取AD值出来。
防抖动可以采取以下做法:1.延时去抖动   2.读取的AD值采用数据滤波   3.如果用的是ads7846等带有压力测试功能的芯片,可以控制压力来得到所要的AD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