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FT232RL+MAX3245模块出现诡异问题,TTL电平能通信但不能实现自发自收,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1-10-27):
自己做了个USB转串口的模块,这个模块由FT232RL和MAX3245EAI构成,本来的想法是让这个模块兼容RS232和TTL,没焊MAX3245时,将排针的RXD和TXD短接后,FT232可以实现TTL电平的自发自收,焊上之后只有DB9接口的2.3引脚可实现自发自收,TTL电平的自发自收失效,但是可以通过TTL接口向单片机下程序,也能接受到来自单片机的数据,就是不能自发自收,请朋友们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呗?十分感谢
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线与了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连焊了的意思吗?我能保证焊接绝对没问题,我用电压表测过的,而且我焊了2块板,结果都一样

网友:
TTL的RXD与TXD短接后,FT232的TXD与3245的RXD可能有某种不和谐的关系
你的芯片没有烧掉就万幸了

网友:
会不会是焊接问题?

网友:
把3245拆掉后你就会发现TTL的自收自发又好了

网友:
TX,RX串联一个电阻(如1K)后再接到MAX3245上,需要TTL电平就从FT232RL的TX,RX脚接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焊接肯定没问题,大家看到有连焊的地方,实际就应该是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FT232RL内部有1K电阻呀?请问再接1K电阻的目的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我开始就是这么怀疑的,所以焊的第二个模块就是先焊的FT232部分,能实现自发自收,焊上3245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ft232rl内部有1k电阻呀?请问再接1k电阻的目的是什么呢

依据?我没有在手册上看到,即使有,也不行,想想TTL信号是从电阻前接出还是电阻后接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原来手册上写的是USBDM、USBDP管脚在内部有1.5k电阻,谢谢你的解答,我是学生,不想再花钱重新做板了,现在我能用TTL接口跟单片机通信,请问我现在的电路在使用中会出现其他什么问题吗?

网友:
MAX3245的19脚是输出脚。短接到TXD(TTL)输出。箝位了,所以RXD(TTL)输入收不到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F:

学习了,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