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920芯片控制的12864液晶的反白

楼主(2011-10-27):
针对ST7920芯片控制的12864液晶,我给大家讲一课,认真听哦

先熟悉一个重要概念
在ST7920中,字符显示的DDRAM和图形的GDRAM是相互独立的,而最后显示到液晶上的结果,是两个RAM中数据的异或。

先写上程序,然后分析一下,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懂!

//反白或显示图片 参数格式:X坐标(16bit),Y坐标(1bit),X0坐标(16bit),Y0坐标(1bit)*/
void con_disp (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x0,uchar y0,uchar xl,uchar yl)
{
    uchar i,j;
   for(j=0;j<yl;j++)
   {
       for(i=0;i<xl;i++)
     {
        write_com(0x34);     // 扩展功能
        write_com(y0+j);      // 写Y坐标
        write_com(x0+i);     // 写X坐标
        write_com(0x30);     // 普通功能
        write_data(data1);
        write_data(data2);
    }
  }
    write_com(0x36);      // 开绘图显示
}

1、这个函数,X0,Y0是左上角坐标,X1,Y1分别是列数(水平坐标)和行数(垂直坐标)。因为水平坐标是以二字节(16位)为单位,一次性要写入两字节(data1,data2),因此如果要反白则(data1,data2都为0XFF),如果要绘图(data1,data2可以为其它,此绘图函数主要用来绘制导航标头的)。

2、写入资料到内部RAM(包括DDRAM、GDRAM等)是基本操作指令,因此之前  要写write_com(0X30);
   写DDRAM地址是基本操作指令,因此之前要写write_com(0X30);
   写GDRAM地址是扩展操作指令,因此之前要写write_com(0X34);(此时要关绘图显示),然后写完GDRAM数据,最后要开绘图显示write_com(0X36);

楼主:
回复 楼主:

二、对于整屏既有图象又有文本,则可以用两种方式实现:
  1、 首先文本DDRAM写入要写的字符,其余全部空格(即0X00),然后再在没有字符的地方(即非点亮的晶格中,0X00)绘入图象。DDRAM与GDRAM异或后就可以整屏实现图象与文本。参见程序实例1。
  2、 首先图象GDRAM绘入要绘的图象,其余全部用con_disp()反白(或显示图象)函数(见程序实例1)写入0X00,然后再在没有图象的地方(即0X00)处写入文本。同样DDRAM与GDRAM异或后就可以整屏实现图象与文本。参见程序实例2.

  注意:根据最后显示到液晶上的结果,是两个RAM中数据的异或结果,我们可以知道,con_disp()反白(或显示图象)函数只能对文本字符进行反白,而不能对图形进行反白,因为con_disp()反白(或显示图象)函数本身是一个绘图函数,数据是写到GDRAM中去,只能与DDRAM(文本)异或,而不能与GDRAM(图象)异或。那么图象如何反白呢?我们在绘入图象时可以用按位取反符号“~”,如write_data(~date),这样就可以对你要绘入的图象进行取反了!如果用con_disp()反白(或显示图象)函数对GDRAM进行反白,就会出现重叠覆盖现象

网友(2013-03-25):
资料不错,只是示例一和示例二在哪儿呢?

网友(2013-05-20):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想请教一下,这段程序是不是汉字的反白,能不能实现单个字符的反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