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安哥充电器的兄弟们有福了 我把它改造成可充锂电池了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10-27):
早就买了安哥的充电器的板,以前一直就把它当个充电器用,这段时间一个项目里面要用到STM32,就翻出了那板子,看了好几天安哥的代码,还有原理图,发现完全可以把它改造成可充锂电池的,于是,动手了,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奋战,终于成功了。菜单没有任何改变,在充电程序启动时,自动判断接上的是锂电池还是普通的镍氢电池,是镍氢电池的话, 按以前的程序充电,是锂电池的话,先以0.1C的电流恒流,电压达到4.2V的时候恒压充,恒压下,电流小于20mA时停止充电。另外对充电前的检测以及一些初始化参数都作了相应的修改。比如原版充电和充电电流都限定在180mA,我将它改到了300mA,其实也可以不限制,各位如果有意见的话可以提出来,我可以再修改。因为对镍氢电池的充电过程没有详细的了解过,所以不敢乱改。同时修改了一些原程序里面的BUG。
    以下是程序,软件版本升级成0.09,硬件版本不变。
(传了半天,一直提示路径不存在,明天再在楼下再传吧。)

楼主:
半夜了,网速突然好一些了,把照片传上来了,明天再传代码。

楼主:
一大早来,发现全是MARK,代码来了。

网友:
正在下载,速度好慢啊,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充电器已经绝版了,哈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个月要做个电池冲电,估计能用得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在下载,速度好慢啊,多谢楼主分享

你下载速度慢,我上传的速度更慢,就这个5M多的附近,上传了N次才上成功。

网友:
还好,我手里正好有一套,晚上回家试试。。。。

绝版 了,安哥的网站不知道为何打不开了。。。

网友:
上次我也收了一块。

网友:
有块板,空闲时试用下

网友(2012-02-26):
提个问题,根据原理图,电压检测部分的放大倍数是1,也就是adc端口电压等于电池电压,stm32的adc参考电压为3.3v,adc最大只能检测到3.3v的电压,锂电池的4.2v是如何检测出来的

网友:
俺已看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提个问题,根据原理图,电压检测部分的放大倍数是1,也就是adc端口电压等于电池电压,stm32的adc参考电压为3.3v,adc最大只能检测到3.3v的电压,锂电池的4.2v是如何检测出来的

好像是有这个问题,我记得当时好像改过R44,R45,R46,R47这几个电阻,不过不太确定,我现在在外地出差,回去了再看一下板子。

网友(2012-05-10):
代码好像下载后解压不正确。

网友:
mark,可惜还不能下载